水泥制造工艺系列讲座-冷却机控制

楼主(2006-09-17):
一. 熟料冷却的目的
  熟料的冷却速率对熟料的结构、熟料的矿物组成,熟料的研磨性能等起着重要的作用:
    1. 便于输送: 如果输送高温的熟料需要用耐高温材料制造,并且也很容易磨损,造成成本高,维护费用也高,不利于降低成本
    2. 易于研磨: 熟料冷却速度快,则熟料中的分子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晶格的排列,部份的液相无法结晶成核只有以玻璃质存在,玻璃质较脆,同时矿物颗粒也比较细,易于研磨
    3. 热量回收: 急冷熟料可以从熟料中回收大量的热,供窑内燃烧所用及余热发电或者是烘干物料。其回收热量为200-250kcal/kg。这样就可以降低生产的成本。
    4. 改善水泥品质: 熟料在在1250度下,C3S会分解成C2S与CaO两种矿物。而在525度时,C2S会发生晶格转变,由β-C2S转变成γ-C2S,其体积膨胀10%,造成熟料的粉化,同时γ-C2S又是一种无强度的矿物,使熟料品质下降。另外熟料在慢冷时矿物中的C3A也会从矿物中析出,造成熟料的急凝现象,MgO在慢冷时也容易结晶,造成水泥的安定性不良。此时只有用急冷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二. 冷却机工作原理
  冷却机是一种热交换装置,它是以空气为介质从高温的熟料中通过,对熟料进行冷却,同时回收废气的热量作为窑的二次、三次空气及干燥空气,提高窑的热效率。从热工和工艺角度去评价冷却机的要求有:
    1.回收的热量要多
    2.冷却熟料的时间要短,速度要快,特别是在1250与525度
    3.冷却后熟料的温度要低。
    4.冷却单位质量熟料的空气消耗量要少,一般在2-2.1Nm3/h.plate
    5.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维修容易,运转效率要高
  随着水泥工业的发展,冷却机的类型非常的多,目前冷却机的主要类型有:
    1. 单筒式冷却机(旋转式冷却机): 这种冷却机的冷却空气全部入窑,其热效率比较高,结构简单,不需要有废气处理设备。但熟料的冷却速度慢,出机熟料温度高,二次空气进风不均匀。
    2. 多筒式冷却机: 它由环绕在窑壳上的多个圆筒所组成。这样它不需要有专门的动力与收尘设备。但这样会增大窑筒体的负何,同时熟料的冷却效果也不是很好。
    3. 立筒式冷却机: 冷却空气全部入窑,热效率比较高,没有废气处理的问题。比较容易受颗粒的影响。
    4. 蓖式冷却机:
  冷却机的操作参数
  在实际生产中,各个设备并不是孤立的,冷却机与窑之间的操作互相制约与影响。因此必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在操作冷却机时一般都希望熟料出口的温度低,二次风的温度尽量高,冷却机废气温度低些。蓖式冷却机操作时更是如此,一般其主要的参数有:
    1. 料层的厚度 料层厚度均匀,能够产生同样的气体阻力,气体也能够均匀地分布在整个料层上。这是冷却机正常操作的基本条件。料层的厚度可以通过调节炉排的速度来改变,速度快则料层就薄,反之则反然。如果炉排速度快,则熟料通过冷却机的时间就短,熟料出口的温度就会比较高,同时也会使二次空气温度降低。料层厚则风压就比较大
    2. 高压风量 在冷却机的一段,冷却风风压比较高,风量并不是很大,其废气主要是作为二次风进入到窑内。风量大有利于熟料的冷却,但也会造成二次风温度低,同时窑头的飞灰也会比较大。
    3. 中压风量 是指在冷却机二段或其它的风室通过的中压风量,中压风量大有利于熟料的冷却,但这会影响到废气及二次风的温度,特别是对于有余热发电的系统。因此中压风量也不是越多越好,只要能将熟料冷却到一定温度就可以。
    4. 熟料的颗粒 在冷却机中不允许有生料或极细的熟料粉,这些细粉不仅会造成料层的阻力,熟料冷却的效率较差,同时也会造成炉排处通过的风量少,炉排得不到充份的冷却使其温度过高容易烧坏。如果严重的话一些较细的粉尘还会使冷却机中的粉尘浓度增加,这样二次风及三次风中所含的粉尘就比较多,影响窑内烧成及熟料的冷却。严重者会使熟料流态化。料层对气体的阻力会突然消失。对于较细的料层,应该要提高冷却风量、风压来克服阻力,或者是加快炉排的移动速度使料层变薄来维持风压。这样做会使冷却机的回灰较多。一般熟料颗粒细,风压高,操作不稳定。熟料颗粒粗,风压低,操作就比较稳定。
    5. 熟料与空气的分布 熟料除要求厚度均匀外,熟料的颗粒也要求分布均匀。如果一块是大颗粒,一块是小颗粒,这样在大颗粒的地方其对气体的阻力就小,则风量就会比较大,细的地方阻力就较大,气流通过就会比较少,导至该区域的料不能有效的冷却,最后形成的所谓红河(红河现象的处理见后面)。熟料的颗粒分布主要与旋窑的转向有很大的关系。

三. 二次、三次空气
  二次、三次风对窑及预热机的烧成状况有非常大的影响。二次空气温度越高,火焰越短,烧成带温度越高,烧成带也就越短。反之二次空气温度低,则窑内的火焰就拉的比较长,烧成带温度就比较低,烧成带也就比较长。不规则的火焰特性,会造成烧成带移动(一般都是通过调节一次风来调节火焰长短)。二次空气要求其温度比较稳定,正常时其上下波动的范围在40度左右。其温度越高越好,温度高则回收的热量就比较多,燃料燃烧的效率就比较好,但是过高也会对耐火砖造成损伤。
  三次空气则与二次空气不同,一般不希望其温度过高,同时三次空气也不希望有太多的粉尘,它从窑头窑罩中引出后首先经过一个旋风筒进行除尘。否则会造成窑尾预热机容易结料影响烧成,在窑头的旋风筒中也容易产生结料。
  影响二、三次风温度的主要因素有: 炉排的速度,料层的厚度,冷却空气量,进入冷却机的熟料量,熟料温度,熟料的颗粒大小等。

网友A:
 受益匪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