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c客户端的问题

楼主(2006-09-17):
一个针对某种opc服务器设计的客户端是否能跟其他opc服务器通信?

网友A(2007-03-09):
you say and sys

网友B:
看这个客户端程序设计是否有通用性,如果把一些交互参数
都做死了,就没法访问其它OPC服务端,比如OPC服务端的名
称在客户端被限定死了,你怎能访问别的OPC SERVER呢。
OPC客户端可以自已编,不算复杂。也有通用的OPC客户端程序。
欢迎交流:qq:17461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