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弧光灼伤右臂致残,事故原因不明!!!

楼主(2006-09-17):
某夜,操作工报故障说有一台烘干机电机启动跳闸。两名值班电工赶到现场看见这台电机的分闸(空气开关)跳闸,遂拉下总闸(总闸和分闸在一个柜中)进行详细的检查,负荷线路对地绝缘良好(电动机也没问题),分闸下端对地和相间绝缘也很好。然后还保险起见对总闸下端即分闸上端进行了相间绝缘的检查,均无问题之后,两名电工决定合闸送电再试启动。一名电工就伸手去合总闸,一瞬间,弧光四起,只听一连串的爆响,之后合闸的那名电工看着自己的手说自己着了。送去医院右小臂弧光灼伤,1年多的现在仍无法握物。
后公司安全科的来了解事故,合的这把总闸上端有弧光短路,旁边的配电柜的2、3把总闸发生了联锁的弧光短路。安全科的也说不清是什么引起了总闸上端的弧光短路,后来就推断为粉尘积累在总闸上端,合闸瞬间的振动使其改变,是粉尘引起的弧光短路。(我公司生产钙镁磷肥,成品粉状的绝缘性能是很好的)
请问各位同行,安全科的结论正确吗?请大家分析一下这起事故。说实话,我是觉得有些不清不楚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谁敢去合闸?
事故我是听当事人说的,如果还有什么没有说清楚的,回贴,我会拿去详细地再问当事人,然后再修改本贴。
大家帮帮忙,我替那个莫名其妙,可怜的电工谢谢你们了!

网友A:
是用什么方法判断绝缘很好的。是万用表还是摇表或其它什么东西说来听听。

网友B:
下面引用由书包在 2006-9-17 20:29:00 发表的内容:
是用什么方法判断绝缘很好的。是万用表还是摇表或其它什么东西说来听听。

网友C:
摇表最普遍。

网友D:
测绝缘一定要用摇表,千万别用万用表。

网友E:
不会这么简单吧,一定还有别得原因,短路得东西可能已经被烧没了,所以不好找原因

网友F:
同意不名飞行物的说法

网友F:
期待事故的合理解释

网友:
合总闸的时候分闸合了没有?分闸跳闸和上一级有什么关系呢?不应该动上级吧?检查上级线路时有没有遗留什么东西?事故后有没有确认烘干机正常否?希望能从中吸取教训!

网友G:
总闸上端有弧光短路?怎么确认的?

网友H(2006-11-15):
我认为是带负载合闸,断路器是老型号的DW10或DW16。由于这2种型号没有速和装置,断路器合闸速度与操作者手的合闸速度有很大关系,灭弧罩壳如果再有破损,以上事故就可能发生。
再就是断路器上部接线接触不良,导至事故发生。为什么操作者没有戴绝缘手套?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带负载合闸引起。

网友I:
问候您那电工

网友J(2007-01-10):
带负载合闸,并且负载较大,而且断路器灭弧效果差,合闸的时候操作也不规范(合闸动作慢,未合到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