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免费提供三菱FX系列编程电缆连接图

楼主(2006-09-17):
(无正文)

楼主:
大家好,上面的图是我从QQ群里下载的,楼主说他用过可以,不过又提醒了一句,搞坏电脑或PLC不负责.
现在我不知能不能用,请老师傅指点,让大家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已使过不能用的。请大家不要上当

网友B:
该图是错误的,是没办法通讯的.
正确的接法是把电脑端2脚直接与PLC端4脚连接(中间不要电阻),电脑端4脚和6脚短接,其他脚的接法和该图一样.我接好后在三菱FXON-40MR上通讯成功.
电脑端2脚与PLC端4脚间不要电阻是因为电脑端2脚是电脑的接收脚(RXD),最高承受电压是15V,PLC端4脚是PLC的发送负脚(TXD-),发送电压最高是5V,所以用电阻后压降太大,造成电脑端接收不到信号而通讯失败,去掉后就能正常通讯了,欢迎大家交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