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xp cn内置步进程序求助!急!

楼主(2006-09-17):
我最近使用西门子CPU224XP  CN 驱动步进马达,遇到一些问题,当我编程刚刚下载程序时,完全一切正常,但是如果PLC断电重起后,步进马达就无法运转,用西门子编程软件监控发现,PLC重新启动后,状态S0.2会自动为ON。步进程序是由PTO向导产生的,我单独调用RUN 程序,不存在PLC重新加电不运转的情况,我把程序贴出来,望高手帮忙参考,谢谢!
LD     SM0.1
S      S0.0, 1

LSCR   S0.0

LD     I0.0
A      I0.2
A      I0.3
SCRT   S0.1

SCRE

LSCR   S0.1

LD     S0.1
S      Q0.2, 1

LD     I0.1
SCRT   S0.2

SCRE

LSCR   S0.2

LD     S0.2
S      Q0.4, 1
R      Q0.5, 1

LD     S0.2
=      L60.0
LD     I0.1
=      L63.7
LD     L60.0
CALL   PTO0_RUN, L63.7, 0, I1.0, M1.2, VB940, VB941, VB942, VD944

LD     I1.0
SCRT   S0.3

SCRE

LSCR   S0.3

LD     S0.3
R      Q0.2, 1

LD     I0.2
SCRT   S0.4

SCRE

LSCR   S0.4

LD     S0.4
S      Q0.3, 1

LD     I0.4
SCRT   S0.5

SCRE

LSCR   S0.5

LD     S0.5
S      Q0.2, 1

LD     I0.1
SCRT   S0.6

SCRE

LSCR   S0.6

LD     S0.6
S      Q0.5, 1
R      Q0.2, 1
R      Q0.4, 1

LD     I0.2
SCRT   S0.7

SCRE

LSCR   S0.7

LD     S0.7
R      Q0.3, 1

LD     I0.3
SCRT   S0.0

SCRE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请高手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2006-11-09):
ctrl子程是必须打开的

网友B:
上电时加段延迟时间看下。比如先跳到S1.0延迟个1-2秒再到S0.0

网友C:
建议在程序开头用SM0.1初始化所有用到的、不需要断电保持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