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在concept里能通过变量的地址得到对应的值吗?

楼主(2006-09-17):
在concept里能通过变量的地址得到对应的值吗?
比如地址是100001,要得到这个地址对应的值应该怎么做?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不过你说的不是太明确了.这个值只有0和1呀.直接用转换块转一下不就有了吗.

楼主:
如果是AI呢?

网友B:
这应该不是问题吧,比如400001中的值用MOVE功能块就可以得到。

网友C:
不明白你说的问题,直接等于就可以了

网友D:
说的不是很清楚,对应的值有很多种的

楼主:
比如:定义一个int变量A,专门存地址;再定义一个int变量B,存某个地址的值。
当A=100001时,把100001对应通道的值赋予B
当A=400001时,把400001对应通道的值赋予B
A在程序中根据需要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是一个不定的值

网友E(2006-10-21):
老兄,你这是在学CONCEP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