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3卡和SIEMENS DPU96通讯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6-09-17):
DPU96(西门子直流保护装置)有Profibus总线接口,gsd文件也已经装好,但是好像没通上,有几个问题请大家指教:
1、如果通讯线都连接好以后,用PG/PC软件,是否能读到DPU96的地址(10),CP5613地址是1.

2、用SIMATIC中的Configration conlse软件,CP5613卡是配置成PG/PC模式还是Configration模式,如果是Configration模式的话,INDEX设置成什么值?

3、用SIMATIC中的NetConfig软件,配置DPU96为5613的从站,是否要将配置Download到CP5613卡中,这个地方不是很清楚,请比较了解的朋友指点一下。

4、CP5613卡在工作的时候有什么标志吗?或者用什么软件可以监视一下,现在通讯不通,不知道是软件使用有误还是哪里设置错误。

profibus以前接触的不多,非常感谢清楚的朋友指点一二。

楼主:
初次使用,有些问题比较模糊,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问题基本搞清楚了,要使用OPC方式进行通讯。

“用SIMATIC中的Configration conlse软件,CP5613卡是配置成PG/PC模式还是Configration模式,如果是Configration模式的话,INDEX设置成什么值?”

要设置成“Configration”模式,index设置为1即可。

网友A(2009-02-26):
请问在那里可以找到DPU96(西门子直流保护装置)的技术资料,我在西门子的中英文网站都没有找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