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饲服电机转动惯量与刚性的问题

楼主(2006-09-17):
我设备上用了两套富士的400W的饲服电机,现在有提台一上电就会感觉到轻微的震动,感觉好象是没有定好位。如果用手去触摸一下,或者给电机轴一点旋转力它就会正常,不再发出那种轻微震动的声音。我问技术人员,他们说我把刚性设置的太高,可是我降低刚性以后仍然出现这种问题。而另一套同样的电机却没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出问题的电机反而是负载比较小的一套。而且空载的时候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和刚性设置没什么影响吧。所以想请教大家这个问题会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还有饲服电机的刚性和转动惯量设置对电机到底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技术人员的回答属于“标准答案”,听到这样的现象,肯定是这样的答案。不过,空载也出问题,有点不对劲,应该不只是刚性的问题。我不能肯定是否和刚性无关,一般来说,即使有点别的问题,把刚性降低也可以减轻这种震动的。比如你把刚性降到最小值,它应该就不会震了

网友B:
我怀疑你说的负载小是阻尼小,阻尼小当然更容易震荡。

楼主:
阻尼小,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有可能还需要降低速度环的增益。

网友C:
这个问题解决有一个办法,就是周一9点以后,你在电机旁边给我打一个电话:024-23286338  找宋。我告诉你如何调整。

楼主:
谢谢你了,我这两天忙着其他的事,设备还在用着,只是有这个问题还没调好,但是不影响使用,但总觉得这样使用情况会不怎么好。太感谢你了,给了我那么多技术支持,下次在现场的时候我在请教你怎么调吧。希望没打扰到你哦:)

网友D:
这里刘斑竹说的好像比标准答案差不了多少,呵呵。
洋洋沙沙一大堆,处理办法在哪里?
倒是沈阳老宋不错,至少可以解决问题。

那个赵本山啊,让我们全国人民都学会忽悠了。

网友A:
“洋洋沙沙一大堆,处理办法在哪里?”
这种问题,处理办法只能在现场。对现场的情况是雾里看花,那么答复其实也就只能是隔靴搔痒。

网友E:
哈哈,斑竹所说也的确是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