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卡和饲服驱动器靠的太近怎么办?

楼主(2006-09-17):
运动控制卡和饲服驱动器靠的太近,饲服驱动器会不会对运动控制卡产生干扰,使发出的指令有偏差?

网友A:
连一个明确的数据都没有,您指望谁知道答案?多大的伺服?有没有地线?控制器本身有没有屏蔽的外壳?有多近?……

楼主:
400W的。有地线,控制器放在一个控制盒里然后就直接放在工控机的上面啊

网友A:
除非电源串扰,否则应该不会干扰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