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采集

楼主(2006-09-17):
我需要采集一个0~5V的直流电压信号(单通道),用 PC采集的话还需要些什么硬件??

网友A:
精度要求多少?是连续量吗?
如果要求不高,声卡可以采集的.
专业些的话,硬件加模数转换卡,软件可以用现成的,也可用厂家提供的或用厂家库自己写.

网友B:
下面这款产品可能满足你的要求,
http://www.dslc.com.cn/product/list.asp?classid=29&nclassid=80&id=149

网友C:
电压是模拟量,计算机只认数字信号,建议用研华的亚当采集模块+串口卡。
详情可以向我咨询:)

上海新赛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acitetch.com.cn---研华华东最大的代理商

邵晖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63362905

MSN: hanson.shao@acitetch.com.cn

Email:shaohui@acitetch.com.cn

网友D:
精度要求高吗?
不搞可以选国产的,如研华的模块;要求高的话,可以选我们美国红狮的。资料件图片,红圈内。
QQ:329360862
MSN:shihonglai@hotmail.com
redlion126@126.com
021-54807896/13370269729

网友E:
研华模块通信问题能否讲细一点.

网友C:
研华  ADAM4017/4017+  配  PCI-1601A/B(PCI-1602A/B)

另外日月剑,说研华是一般的国产品牌来抬高红狮有点。。。研华怎么也是个全球知名品牌了。

上海新赛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acitetch.com.cn---研华华东最大的代理商

邵晖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63362905

MSN: hanson.shao@acitetch.com.cn

Email:shaohui@acitetch.com.cn

网友F:
TLC1549 + 89C2051 + MAX202 <100元

网友G:
呵呵,有很多产品可以选的

网友H(2006-10-30):
可以选用德国甘纳的模块化数据采集系统:
www.hkaco.com
020-36300019
alone8alone@sina.com
潘国荣

该系统主要应用于远程数据采集,工业测试,过程监控领域,比如发动机系统数据采集,零部件测试等,为测量和测试技术提供的解决方案

从标准的"I/O"上升到真正的"测量技术"
e.bloxx测量系统专门为测试应用,数据采集和过程优化而设计。该产品的最大优势在于它强大的扩展功能,工业级设计,能在非常恶劣的工业环境下稳定地工作,还有它的小巧灵活,便携性,精确性,各种类型的数据量都能采集。功能强大的内置信号调理器不需要基本测试自动系统。e.bloxx单个产品系列,提供高性价比的I/O和功能强大的测量技术。

e.bloxx A1 - 通用模块,用于所有标准测量和信号输入
e.bloxx A3 - 多通道模块,用于电压和电流,诱人的通道价格
e.bloxx A4TC - 多通道模块,用于热电偶和电压,诱人的通道价格
e.bloxx A5 - 精确模块,用于Pt100/Pt1000
e.bloxx A5CR - 2通道模块,用于低温用途( for Cryo application )
e.bloxx A6CF - 载波频率桥模块 Carrier Frequency Bridge Module
e.bloxx A6-2CF - 载波频率桥模块 Carrier Frequency Bridge Module
e.bloxx A9 - 模拟输出模块
e.bloxx D1 - 数字模块
e.bloxx D2 - 继电器模块 Relay module
e.gate DP - 实现自动化的网关 The gateway to automation
e.pac DP - 可编程自动控制器 Programmable automation controller

网友I:
主要看你的要求了,根据不同的要求,结构也就不一样,当然价格相差也很大,还是说的具体点

网友J(2006-12-09):
我也想知道

网友K(2007-03-31):
要求不高用声卡就可以了,不用另外投资,采集速率也很高,只是不带光隔。

网友L:
测量这么个静态信号用国产一般的串行卡就行拉,几百块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