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的好坏判别方法

楼主(2006-09-17):
运算放大器好坏的判别对相当多的电子维修者有一定的难度,不只文化程度的关系(手下有许多本科生,不教的话肯定不会,教了也要好久才领会,还有个专门跟导师学变频控制的研究生,居然也是如此!),在此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理想运算放大器具有“虚短”和“虚断”的特性,这两个特性对分析线性运用的运放电路十分有用。为了保证线性运用,运放必须在闭环(负反馈)下工作。如果没有负反馈,开环放大下的运放成为一个比较器。如果要判断器件的好坏,先应分清楚器件在电路中是做放大器用还是做比较器用。

楼主: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何类型的放大器,都有一个反馈电阻Rf,则我们在维修时可从电路上检查这个反馈电阻,用万用表检查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的阻值,如果大的离谱,如几MΩ以上,则我们大概可以肯定器件是做比较器用,如果此阻值较小0Ω至几十kΩ,则再查查有无电阻接在输出端和反向输入端之间,有的话定是做放大器用。

楼主:
根据放大器虚短的原理,就是说如果这个运算放大器工作正常的话,其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必然相等,即使有差别也是mv级的,当然在某些高输入阻抗电路中,万用表的内阻会对电压测试有点影响,但一般也不会超过0.2V,如果有0.5V以上的差别,则放大器必坏无疑!(我是用的FLUKE179万用表)

楼主:
如果器件是做比较器用,则允许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不等,
同向电压>反向电压,则输出电压接近正的最大值;
同向电压<反向电压,则输出电压接近0V或负的最大值(视乎双电源或单电源)。
如果检测到电压不符合这个规则,则器件必坏无疑!

楼主:
这样你不必使用代换法,不必拆下电路板上的芯片就可以判断运算放大器的好坏了。

网友A:
好,太好了,又学到一招

网友B:
太好了,这样就不用乱拆了。

网友C:
本科生、研究生也不会?踢出去算了!

其实你的解释还不是很清楚,原理图也用的不很当!当然能用万用表去判断IC的好坏还是值得夸下。有很多这样的牛人!

现在的网络那么发达,在21IC里下载就知道是什么IC了。万用表是量不出到底是运放还是比较的。假如那个Rf很不幸坏了呢?

楼主:
知道楼上是搞变频器设计的,这个论谈很需要楼上这一类型的朋友增添些生气。其实很多东西从原理上搞懂了,一通也就百通,维修时也就不会限于什么什么型号。本人一直致力于弄明白电路的原理,原理明白了,维修自然不在话下。当然,维修实践反过来对彻底明白原理也有帮助,大量的实践得来的统计效应可以指导设计方向,例如可靠性问题,尤其是工业方面的可靠性问题,如果有过大量的维修实践,对这一点是会深有体会的。

网友C:
这点很赞成,实践出真理!
本人也是在学校自学电子方面的。刚出学校门也是什么都不懂。还真的以为二个脚的就是二极管,三个脚的为三极管。差点还以为四个脚的就叫四极管。哈哈,不怕笑话。

先学点理论,再通过实际电路反过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很快也就会成高手的!

网友D:
好!楼主经验丰富!人品更好!希望朋友都能看到!
   本科生、研究生也不会?踢出去算了!应该不少吧!有些东西纯理论是没有的吧!

网友E:
我以前对运放也不是很了解的,碰到检修运放经常不知从何下手.现在我又多学了一点.谢谢!

网友F:
好啊,这样好理解啊!真是好的东西啊,希望大家多发一些元件的测量方法上来!比如寄存器,触发器,锁存器,啊,

网友G:
好文章.
维修好比是武术,武当少林门派不少,各有各的招数.在我看来,能打赢的就是好招,维修也如此,能修好就是好手段.
对如此这类维修实用的方法,我希望越多越好,也希望大家别太用挑剔的眼光去看这些文章,理论和实际还是有点差别的,如果完全照搬书本,去研究每一个电阻、电容损坏后可能出现的问题,等你把机器修好,黄花菜都凉了。
什么叫经验?我要求不高,用上十次六次能管用的,就是好经验!

网友H:
维修时不是有原理图吗?一看图就知道是比较器还是放大器的了,不好意思,我是经常用代替法来判断是好是坏,
因为这样有助于积累经验。

网友I:
好文章!能否在讲细些。
 如:什么是虚短?虚断?
    放大器其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必然相等,不理解。
    劳驾给细讲一下。

网友J:
 我以前对运放也不是很了解的,碰到检修运放经常不知从何下手.现在我又多学了一点.谢谢

楼主:
虚短:
由于运放的电压放大倍数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都在80 dB以上。而运放的输出电压是有限的,一般在10 V~14 V。因此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不足1 mV,两输入端近似等电位,相当于 “短路”。开环电压放大倍数越大,两输入端的电位越接近相等。
“虚短”是指在分析运算放大器处于线性状态时,可把两输入端视为等电位,这一特性称为虚假短路,简称虚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短路。
虚断:
由于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都在1 MΩ以上。因此流入运放输入端的电流往往不足1 uA,远小于输入端外电路的电流。故通常可把运放的两输入端视为开路,且输入电阻越大,两输入端越接近开路。 “虚断”是指在分析运放处于线性状态时,可以把两输入端视为等效开路,这一特性称为虚假开路,简称虚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断路。

网友K:
电子入门级知识

网友L(2006-10-22):
经验之谈,值得学习。顶!
这类文章,多多益善。

网友M:
太好了,收获不小

网友N:
学习,收藏!这类文章,多多益善。

网友O(2007-01-04):
太好了,又学到一招

楼主(2007-02-05):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http://www.quick-sine.com/

网友P:
测运放?有那么复杂吗?358本身就是2个运放,对比测试不就出来了!!!324等有4个运放呀!!!!!

楼主:
对比测试也是一种方法,但通常运放损坏其内部阻值并没有明显变化,尤其是输入端,输入电阻非常大。只有输出有明显击穿情况才会在阻值上有所反映。
    所以判断运放好坏的最佳办法还是通过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关系来得比较准确。 http://www.quick-sine.com//cn/support.asp

楼主:
顶一下!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Q:
今天看到芯片级维修师傅的文章,很有感想。

想当年学模拟电路,那是何其难啊!

主要就是光看书,那时条件有限。不知道动手。

特别是对反馈,什么电流反馈,电压反馈,
正反馈,负反馈。
比较混沌。

今天看了师傅的文章很有收获。
谢谢!

网友R:
不错。不过我们自己做过的产品中,运放坏的例子并不多见。

网友S(2007-03-09):
   太好了学习,收藏!这类文章,多多益善

楼主:
前天接到一个包装机上用的一个电路板,上面有几块LM324芯片,其中一块芯片的一组运放反向输入和同向输入电压有差别,正端是2.6V,负端是1.7V,再查输出电压约7V,既不接近正的最大值,又不接近负的最大值,怎么也不象个比较器,再查输出与负的输入端果然有一个20K的电阻,确定是做放大器无疑!LM324运放损坏无疑!将之拆下用在线测试仪测试一下,果然损坏!更换LM324后试机OK。
    大家不妨用我的方法试试,屡试不爽的!

网友T(2007-05-29):
如果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阻为负值说明什么
我用的OP07

网友T:
如果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电阻为负值说明什么
我用OP07和传感器测量温度
可传感器不工作,我不知道电路哪里坏了
结果发现运放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电阻为负值
是不是说明她坏了

楼主:
如果反向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电阻为负值说明什么
-----------------------------------------
电阻出现负值通常是电路中有电容充放电存在,不过也不会一直为负值的。既然是测温度,不妨给系统通电,然后改变传感器周围的温度,用万用表检测电压的变化即可。

网友U:
刚毕业从事电路板的维修,感觉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谢谢楼主,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V:
这些知识在书上都有啊!电子电路基础里面都有了

网友W:
想学修变频,有人愿教吗?我有一点基础,但师傅一定要有真工夫.付费的,开个价.

网友X:
知识共享
楼主人品
值得推广

网友Y(2007-07-11):
收获不少!!!

网友Z(2007-08-22):
今天看了这个帖子,真是后悔当年模电课上睡觉了....汗颜

网友AA:
惭愧呀。

工控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B:
虚短和虚断两个概念,主要是为了简化电路分析,入门级的课本或教学中都没讲透彻,反而让人迷惑,在实际运用中感觉无从下手。其实运放工作时两个输入端的状态是有区别的。

网友AC(2008-03-13):
好,好!
真是不错!

网友AD:
希望以后像这样的文章  多多出现在论坛上

网友AE:
还有图看  号详细
谢谢楼主

网友AF:
芯片级维修确实如指路明灯,也不象某些人自命清高,顶了!

网友AC(2008-04-30):
好啊!有不少收获!zheng

网友AG:
没办法,基础不行!还要一点点学起!

网友AH(2008-10-11):
用测电压的方法也不100%的可靠,运放旁边的元件坏了,也影响电压,最好还是拆下来测

网友AI:
平衡电阻的取值怎么取啊

网友AJ:
顶一下芯片级历害!一步

网友AK:
很基础的东西,但很实用

网友AL:
学习了,我的模电早就忘光了

网友AM(2009-12-09):
请教各位:LM324正负电源电压正常,却频繁烧坏,能否告知在那些情况下导致运放烧坏?谢谢。

网友AN(2012-04-25):
楼主的人品真的很不错!现在把自己的维修经验写的这么详细的少见!我也学到了不少哦!看到有点迟了!高手!想交个朋友哦!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