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离心式水泵出水口压力的控制

楼主(2006-09-17):
我们公司有一个单路供水多台设备,设备的开机不一定是同时的,而且要保持一定的压力供水,压力大时水泵电机电流过大,很是不容易控制,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
PID没调好

网友B:
应用变频供水。

网友C:
用变频器就能彻底解决,建议用ABB ACS510系列,用过感觉不错。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如何控制的,介绍下吧

楼主:
[i][b][b] 感谢各位的关注,我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是一个要求不是很高的系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的想法是采用变频供水了,但公司不同意采用这样的系统,只好以最简单的方式调整一下,目前我们采用的只是简单的无反馈的系统维持运转而已![/b][/i][/u]

网友E(2023-03-07):
建议可以采用带变频的离心式水泵或者多级离心水泵,能够合理控制供水压力的同时,减少所需的能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