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对plc与世纪星通讯的求助

楼主(2006-09-17):
  由于本人对plc通讯方面几乎一窍不通,请问如果在上位机用世纪星组太软件做一个动画模拟的面板,那么怎样采集plc的信息,需要那学设备??
谢谢!!!

网友A(2007-02-01):
您用的是哪个厂家的PLC设备?
一般来说我们的帮助里都有详细的说明,您可以选择PLC的型号以后,按照我们的设备帮助里的介绍来做,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交流。

网友B(2010-06-09):
对:ustarkwok 关于您用的是哪个厂家的PLC设备?
一般来说我们的帮助里都有详细的说明,您可以选择PLC的型号以后,按照我们的设备帮助里的介绍来做,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交流。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用的是三菱PLC,我在新建设备里,选PLC,三菱的,但是寄存器选择,X  Y   都不存在

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ustarkwok 关于您用的是哪个厂家的PLC设备?
一般来说我们的帮助里都有详细的说明,您可以选择PLC的型号以后,按照我们的设备帮助里的介绍来做,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交流。
内容的回复:

你好,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用的是三菱PLC,我在新建设备里,选PLC,三菱的,但是寄存器选择,X  Y   都不存在

为什么?

你选的三菱哪个PLC?

网友B:
FX1S-10MR 还有14MR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X1S-10MR 还有14MR的

能截个图或描述下嘛,软件显示什么?不支持该寄存器?

网友B:
想保存变量时 就提示不支持寄存器

网友D:
寄存器名应按X0000,Y0000格式书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保存变量时 就提示不支持寄存器

寄存器要写成Y000*的形式    例如Y0003

网友B:
我最多只输入过3个0

X001,Y001

哈哈,原来后边4位那,谢谢各位大哥啊,我下午上班再去试试看,哪位大哥能告诉我QQ,有什么不懂得还要多请教啊

网友B:
选择寄存器是不是就可以和PLC连上了,怎么才能控制PLC的输出那?今天试了好像没用

网友B:
楼上的兄弟们可以告诉我吗?怎么样世纪星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就能控制PLC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