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程控电阻箱

楼主(2006-09-17):
小弟想找一种程控电阻箱,量程在0.01-1M之间,精度1%,支持GPIB,最好有labview现成的驱动,谁知道哪里有,什么型号,不胜感激,最好国内的,多谢各位!

网友A:
天拉,这么高的接口要求,精度确只要1%,不对吧,带这种接口的大多精度在0.01%左右,不知你的功率要求多大,如果功率比较大,可以按10万以上的价格找。
我倒给你出个主意,因为你的精度要求不高,只是有接口要求,如果你的信号是单向的不是交流信号,可以考虑买一个热工仪表,带串行接口的,再通过LABVIEW编程把他集成进去。

网友B(2010-12-28):
这个很简单啊,Pickering厂商有PCI,PXI,LXI总线的程控电阻,里面有现成的Labview驱动,范围,精度也足够满足的。

网友C(2022-07-18):
抱歉这么晚才看到,我推荐一款黄铜外壳的迷你程控电阻箱,万分之一精度。价格大概只有楼上提到的Pickering的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