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itect界面上实现查询功能

楼主(2006-09-18):
  我现在需要在citect界面输入数据,然后保存,我已经用了设备将数据保存了,现在需要在界面上设置几个按钮,能够上下翻看数据,能够查询已经输入的数据,请问如何实现,现在请citect 高手指教.

网友A:
看一下例程,用他提供的函数就可以解决(用文本的方式显示)

楼主:
FUNCTION
aaa(STRING sName)
INT hDev;
hDev = DevOpen("fgh");
IF DevFind(hDev, sName, "fgh") = 0 THEN
table_b=DevGetField(hDev, "b");
DevClose(hDev);
ELSE
DspError("Cannot open fgh database");
END
END
以上是我编写的程序,设备名为fgh,变量名为table_a,table_b,我在界面上设置一个按钮,在input中输入aaa(table_a),在keybroad中table_a=arg1,我现在想实现在界面上点击此按钮,输入一串数字编号,能够在界面上同时显示此编号和它对应的变量table_b,请高手帮我看看以上的函数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B:
FUNCTION
aaa(STRING sName)
INT hDev;
hDev = DevOpen("fgh");
IF DevFind(hDev, sName, "fgh") = 0 THEN
//你在设备定义中定义的设备格式包含fgh吗?
table_b=DevGetField(hDev, "b");
//你在设备定义中定义的设备格式包含b吗?
DevClose(hDev);
ELSE
DspError("Cannot open fgh database");
//这个错误信息应该是无法找到所需数据而不是打不开数据库
END
END

网友B:
lz按照你第二次发贴的需求提点建议:
1、建立的设备格式至少包含{Datea,20}{Dateb,20}。其中Datea中存放数字编号,Dateb中存放对应的数据;
2、将DevFind(hDev, sName, "fgh")改为DevFind(hDev, sName, "Datea");
3、将DevGetField(hDev, "b")改为DevGetField(hDev, "Dateb")
4、你给table_a赋值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需要先输入编号后点击按钮感觉不是很友好,建议使用input函数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