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选择一种总线

楼主(2006-09-18):
我想选用一种总线搭一套系统,采集变压器的电压电流,完成现场总线的数据接收,请问用什么总线比较好啊请帮我选择一下, 要便宜点的, 主要是 用作分析用

网友A:
485应该就足够用了吧,现在成本比较低的流行方案,用研华ADAM4017采集模块采集信号,通过485总线到ADAM4520(485转232),然后接工控机串口。 485总线可以传1km,更远的距离可以通过中继器来延长。

欢迎寻价咨询:)

上海新赛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www.acitetch.com.cn--研华华东最大的代理商--芯惠通华东总代理

邵晖  销售工程师  电话:021-63362905  手机:15921110256

MSN: hanson.shao@acitetch.com.cn

Email:shaohui@acitetch.com.cn

网友B:
这是个不错的方案
但是问题不是很清楚,比如说限产采集多少点?采集的信号是标准信号吗?采用计算机吗?你的分析软件是什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