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布线

楼主(2006-09-18):
各位:
大家好!我在PLC(FX1N-60MR-001)布线的时候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的输入端接有接近开关的棕色线,接近开关的兰色线接入PLC输入端的COM点,输入端的COM端和输出端的COM点一起并联,然后接到外接DC24V 的负极端;我输出驱动的是电磁阀,电磁阀的负极接的是PLC的输出点,电磁阀正极接的是外接DC24V的正极端,我想知道我这样接线正确吗?如果有相关产品的接线图麻烦给我发一份!
谢谢各位!我的E-mail:yunhai2006@163.com

网友A:
一般接近开关的棕色线是电源,兰色是地线,黑色是信号线,所以棕色线应该接+24V,兰色线接输入端,黑线接24V地线

网友A:
对不起,说错了,应该是兰色线接24V地线,黑线接输入端-_-

网友B:
棕色线应该接+24V,兰色线接24V地线,黑线接输入端.
PLC24V与外电源24V,负端相连,正端不连接。
既然有了外电源,PLC的24V可以不用,接近开关也用外电源。

网友C:
错了!棕为正,兰为COM,黑为信号线。输出端的COM可以不和输入端的COM并联。本身PLC就有输出+和-!

网友D:
如果是两线式的接近开关那就没错

网友E:
没有错,楼主用的应该是2线的

网友F:
其实每个接近开关都有电路指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