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求助:三相UPS

楼主(2006-09-18):
为达到在意外断电情况下,机器能够同步停机或者接近同步停机,想采用三相UPS来提供断电后短时间内维持运转的电能,具体情况为:额定功率5.5的电机需要多运转一段时间,时间大概为15秒或者再多一点,额定电压380V。
有相关UPS资料的大侠请指教,或推荐一个产品,万分感谢!!!!

网友A:
时间不是太长呀,

楼主:
是的,如果有其它的方案,还望赐教,谢谢

楼主:
有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B:
如果几个需要同步的电机都采用变频驱动,可以去定制一套独立驱动型变频EPS电源即可..
EPS电源做的厂家很多,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把容量和应急支持时间报给厂家就可以定做..

网友C(2006-11-04):
MGE的啊
哈哈
虽然我是做山特的
可是山特的在工厂用的不多啊

网友D:
掉电一般用抱闸

网友E:
你可选用山特3C3系列的,该系列采用的是双转换的纯在线式架构,转换时间为零,能解决电源的所有问题,如断电,市电高,低压,电压瞬时跌落,减幅振荡,高压脉冲,电压波动,浪涌电压,谐波失真,杂波干扰,频率波动等电源问题,由于采用了类模块设计,相应的降低了成本。EPS在电源间断时还有一定的转换时间,如果你的负荷不允许有瞬时的间断,建议还是采用UPS.以上所述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网友F:
可以用在线式UPS电源可找一下科士达公司咨询,我们公司用的他们厂的,三年了,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G:
各位好:西安奥能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开关电源,不仅质量好,价格更是实惠,外形又美观.只是产品没有认证.但已广泛应用与铁路(宝鸡通讯段),油田(大庆)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