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WELL系统问题

楼主(2006-09-18):
HONEWELL系统中的DUMP英文怎么翻译?
HM DUMP文件有什么作用?
CHECK POINT是做什么用的?有没有CHECK POINT文件?怎样编辑CHECK POINT文件?

网友A:
check point 是数据保存后的自动生成的。
所以当然有是后缀.cp文件。
可以手动save 你的hpm 或nim 生成,当然也可以自动生成(check point 为auto )。

网友B:
dump的含义是转储。和LOAD命令是相反的,将节点内的数据导出到一个文件中,用于分析故障。一般用户不用此命令,只有HONEYWELL工程师才会使用。
CHECKPOINT文件正如楼上说的,它不是文本型文件,不可以编辑。它保存的是HPM的数据库,点的组态信息。

网友C:
小鲁!好久没有见到你了。怎摸样?新环境还不错吧

网友B:
你是哪位?刘工吗?我纯粹是瞎参与,见笑了。

网友D(2007-03-11):
你好小鲁我们的DCS在使用过程突然断电了,恢复后发现一些新增加的点都没了,以前的老点没事,可是新加的点在HM和HPM里都找不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在IOP卡里看不到点名可是一点节点可以看到该通道是激活状态。而且一些在老点基础上修改过的点也都恢复成以前的点,能帮忙分析分析吗,谢谢了,保存和下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xiao1kai@163.com

网友E:
to:不耻下问k
   你的问题我们以前也碰到过。是增加或修改数据点后没有“save date”造成的。

网友F:
楼上的回答很对,修改完了要做checkpoint,也就是执行“save date”。
checkpoint就好象是对控制器的内存做镜像一样,发生意外可以读回来,拙见

网友B:
就是缺少checkpoint文件。在你修改了组态后,一定要记得做checkpoint,否则断电后你装载的仍是以前老的那个数据库,所以新建的点都没有了

网友B:
你所建的新点保存到idf文件当中了吗?如果有idf,那么你可以将这些点重新下装,正常后,再做一个checkpoint,形成新的数据库.如果当初你没有idf文件,那就只能重来做了,就麻烦了。

网友G:
呵呵 我也遇到过

网友H:
不管作什么事,记得要保存.

网友I(2007-05-30):
不要指望自动的checkpoint,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执行,一般我们做完改动后的习惯动作是对改动的hpm和NIM手动save data.

网友J(2007-06-29):
改了组态后一定要checkpoint,这样你的组态才在HM里面保存了,当断电后重新load时,才能把这些组态加载进去。

网友D(2007-08-24):
谢谢各位老师了,我以后一定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