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系统问题

楼主(2006-09-18):
ABB系统中DIGBROWESE这个软件有什么作用?
ABB系统中为什么我的仿真器已经启动了,但是不能下装我的程序?是不是要把CONFIG BUILD F与DIGVIS这两个软件是不是要同时要启动才行呀!

ABB系统CONFIG BUILD F系统组态PRO文件样才能转化成DIGVIS用的PRB文件?

谁有ABB系统系统组态的视频教程?

ABB系统的组态下装的必要条件与具体步骤是什么?

楼主:
ABB CONFIG BUILD F中的DIALOG EDIT是做什么用的?

ABB系统中怎样打死一个AI点?

ABB系统里面我实际的硬件有两个AC800F,可是为什么在硬件组态里面只有一个AC800FR,这个AC800FR有两个IP地址?

ABB系统下装时有这样的问题,下装OS时,CONFIG BUILD F中显示版本错误,打开提示:说一个是CONFIG BUILD F-PC  另外一个是OPREATION STATION OS,这是怎么回事,我在一台机器上做的。

谁有FREELANCE 7.1.2706SP2的汉化补丁?

网友A:
DCS还是用E文的好..不要补丁了

网友B(2006-10-27):
    路过向高手学习啊 !!!!!!!

网友C(2007-05-21):
共同讨论一下吧。
1、在方针过程中,首先各项设置得正确,然后CBF和DIGVIS肯定是要开的。如果前面设置都正确还是不能下装,那多半是你没开DIGVIS。
2、pro文件就是组态完成后的文件,如果想在DIGVIS里面显示,还是要下装的。
3、要想组态下装,首先控制器必须必须正常工作,工程师站与控制器连接无误,组态程序通过编译后没有错误(有警告不影响下装),点击左上角“联机调试”,选中程序中控制器(例如:AC800FR)右键点击下装。
4、你所说的打死一个AI点是指强置么?
5、荣誉的控制系统实际上在组硬件的时候只需要对一个控制器进行组态,另外一个控制器系统会默认配置的,两个IP分别是主从控制器的IP。
6、下装是如果发现版本错误,只需要重新对版本错误的OS进行整站下装即可,因为有些公司会将工程师站同时作为操作站使用,所以如果是给工程师站的digvis下装,也只需整站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