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传压力表和2次数显表的连接

楼主(2006-09-18):
求教:
   远传压力表和2次仪表的连接还要加电源吗?还有我直接把他们连到一起,为何2次仪表总是不稳定,(远传压力表稳定),总是跳动,甚至还超过量程?我的远传压力表是ytz-150的,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首先问问你的2次仪表现在是什么输入方式啊!因为仪表参数
精确度等级:1.5

发送器起始电阻值:3~20Ω

发送器满度电阻值:340~400Ω

发送器接线端①②外加电压不大于6V

滑线电阻式发送器接线图

与二次仪表XMY-10压力数字显示仪及XMY-12压力数字显示控制仪(本厂生产)配套的接线图。

使用环境条件:-40~60℃,相对湿度不大于85%,且震动和被测(控)介质的急剧脉
温度影响:使用温度偏离20±5℃时,其温度附加误差不大于.4%/10℃。

网友A:
再者通过转化输入方式,即将仪表的电阻值转化为标准电压或者电流信号,即为仪表能够接收信号。
“为何2次仪表总是不稳定”应该是干扰问题,距离远必须考虑与采取方干扰措施。如有太多不明白请与本人联系。
详情请登陆个人网站:
www.hongyong2000.any2000.com

网友B:
韩国韩荣电子在线销售,以韩国知名工控品牌-HANYOUNG ELEC 为依托,在互联网上成立的国内第一个专业在线销售韩国韩荣电子工控产品的在线平台。
打破进口产品质优价高,层层代理,经销商销售环节多的弊端,坚持以源头供货,敞开式销售,明码标价!在线定购,节约你的时间,即时配送!让你采购到质优价廉的优秀工控电子产品!韩国韩荣电子在线销售-http://www.egongkong.com.cn 时时欢迎你来比较 来选购!
在线销售:韩国韩荣温控表 韩荣计数器 韩荣计时器 韩荣固态继电器 韩荣接近开关 韩荣光电开关 韩荣可控硅功率调整器 韩荣按钮开关 韩荣警示灯 韩荣蜂鸣器 韩荣脚踏开关 韩荣限位开关 韩荣微动开关

楼主:
我的2次数显表型号是xmt104的,分度号是ytz-150的,要求显示的是压力(mpa),远传压力表是电位器式远传压力表,ytz-150,
在没有安装前,我校验远传压力表时,同时连接上了2次仪表,2表之间显示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在远传压力表上用的是1,2接线端子,

网友A:
1、你用的2次数显表的输入方式是否与远传压力表的输出是否一直,仪表的输入方式有热电欧、热电阻、电流型、电压型等,而xmt104配用传感器为热电偶(S、B、K、E)、热电阻(Pt100、Cu50)、霍尔变送器(0-20mV、0-30mV、0-50mV)、远传压力表 (0-400Ω)、标准电信号(0-10mA、4-20mA、0-10mA、1-5V、-5/+5V);
2、用万用表检查远传压力表的输出是否真确或者是否随着压力的变化而输出跟随变化;
3、远传压力表压力表的输出接线端子为1,3或者2,3端子连接。

网友C:
LZ,请问你的二次表波动的时候
压力表跳不跳?
压力表有输出,感觉既然可以接受信号,
二次表也可以显示,
那么表的连接线路就没问题
应该考虑下表的问题.或者是工况

楼主:
谢谢2位的赐教:)
我的2次仪表波动的时候,压力表不跳。我在校验室给压力表加压的时候,同时接上了2次仪表,得出的结论是2个表显示的一致,到了安装现场就不行了,我个人觉的很有可能是干扰的问题,只是不确定。用屏蔽线是否能解决次问题呢,

网友C:
如果仅仅是干扰的问题,
就好说了,屏蔽线的接法在论坛里已经有了
比较详细的解释,你搜索下.
看下显示供电有没有问题?
电压的波动也可能引起这么问题.

网友D:
YTZ-150远传压力表
本仪表由一个弹簧管压力表和一个滑线电阻式发送器等所组成。
仪表机械部份的作用原理与一般弹簧管压力表相同。由于电阻发送器系设置在齿轮传动机构上,因此当齿轮传动机构中的扇形齿轮轴产生偏转时,电阻发送器的转臂(电刷)也相应地得以偏转,由于电刷在电阻器上滑行,使得被测压力值的变化变换为电阻值的变化,而传至二次仪表上,指示出一相应的读数值。同时,一次仪表也指示相应的压力值。
1、发送器起始电阻值:3~20Ω
2、发送器满度电阻值:340~400Ω
3、发送器接线端①、②外加电压不大于6V
指示发生跳动,是因为滑线电阻的触头位置发生了变化。

楼主(2006-10-23):
那请问:
    我的压力表和2次仪表的输出输入信号时匹配的,在校验室里已经验证过了。
    你说指针跳动是由于滑线电阻的触头位置发生了变化,那么触头发生了变化时因为压力表的指针发生了变化。可是据我观察现场的压力表就没有变化啊,

网友E:
我们有美国进口的高精度,多功能面板仪表。抗干扰也很好,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资料如下,请参考! QQ:329360862 /13370269729/redlion126@126.com

网友F:
   一次表和二次表间不用接电源,有可能是滑线电阻的动滑片接触不好,或有氧化.处理一下.如果在拿到效验室指示正常,还是考虑干扰问题吧.

网友G(2006-12-11):
二者的连接主要是看变送器是二线制还是四线制,不过一般都采用的是二线制,这时就要看二次表有没能配电功能

宏观:

网友:
南方夕阳说的对,是表内电阻接触不好造成

宏观:

网友:
南方夕阳说的对,是表内电阻接触不好造成

网友H:
直接在数显表侧测量过来的电阻信号是不是有跳变.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2次表的跳动 不原来那么频繁了,而且幅度不是很大了。没找见原因。我去测量一下那个传过来的电阻信号吧,

网友I(2007-01-16):
建议改为变送器和二次仪表.

网友J:
1、检查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2、用屏蔽电缆

网友K:
隔离放大器IC
● 电源、信号:输入端 / 输出端隔离3000VAC, 三隔离。
● 4-20mA,0-5V , 0-10V,0-±10V等信号隔离放大输出 (非线性< 0.2%)。
● 12VDC或24VDC单电源供电,内置多组高隔离电源,可提供一组隔离12VDC输出。
● 内部陶瓷基板,SMD结构,低温漂、高可靠性,宽信号带宽(60KHZ)。
● 低成本、超小体积,标准 SIP12 / DIP24引脚,阻燃材料封装符合UL-94标准。
● ISO系列低成本、小体积隔离放大器 IC(精度0.1 0.2,非线形<0.2%)
● 两线无源4-20mA信号隔离调理 IC
● 0~10V/1-5V/4-20mA/0-20mA直流信号V/V V/I或I/I I/V隔离转换IC
● 内置电源0~±10V或4-20mA直流信号隔离调理 IC
● 0~5V交流信号隔离调理

0755-21166981  高勋

网友L:
  远传压力表是划线电阻,长期应用电阻磨损,或接触不良多会引起不稳定有跳动甚至还超过量程,建议采用压力变送器。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M:
呵呵,我们的远传表是三线制的,也出现过跳动现象,后来发现是滑片松脱造成。

网友L:
   要减少远传压力表的抖动与冲击。方法有:1.引压管加长,远离震动的设备;2.远传压力表下安装一次针形阀,把阀门关小减少压力波动。

                         2006年关键词[和谐]感言
                                 千里之外
                                 来到论坛
                                 朋友相聚
                                 心中愉快
                                 沟通你我
                                 创造双赢
                              感谢中国工控网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N:
为何不用压力变速器加带配点功能的显示仪表来实现,成本不会比远传表贵多少,性能要好很多.

网友O(2010-04-23):
我在校验的时候为何电刷在电阻上滑行为何数值老是变动,是没擦干净还是没把两者贴紧

但两者我都做好了,为何检验又在变动呢

请大家帮忙出点意见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