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铝排换铜排

楼主(2006-09-18):
请问下,40×8mm的铜排需要多大的铝排代替?

网友A:
为什么要换成铝的呢?
铜的不是很好吗?

楼主:
铜的老是被人盗,铝的要好些~!哈哈~!

网友B:
1平方的铜芯线可以承载6A的电流。1平方的铜心线可以替代4平方的铝芯线,自己慢慢算吧。这些知识其实电工手册上都有。另外要提出的是我所提供的数据是通用的。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参数就是长度。如果是配电柜大可不必考虑距离的问题,相应的还应缩小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