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求助:Controllogix5000 通讯速度明显变慢有时甚至中断

楼主(2006-09-18):
有三套Controllogix5000 PLC和10套Rsview操作站通过以太网(三个交换机)组成一个系统,运行一年来,通讯速度明显变慢,有时甚至中断。两个操作站分别从一套PLC中取数,一套可以,另一套取不上数据(设定正确,以前是没有问题的,也未改过配置),请教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系统,可能系统有问题

网友B:
我也这样认为,重新安装一下系统,可能工控机系统有问题,再重新连接,

网友C:
先检查网线,我出过类似问题,后来发现自己做的网线不太好,换了原装的线就好了,也要检查一下处理器的内存,会不会时间长了,内存用的太多也会有影响,当然上位机重装也会有用

网友D(2006-10-20):
建议检查一下设置的网络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