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6-09-18):
s7-200对变频器的控制,PID调节,要跳过一段频率,请问怎么编啊?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啊?我想知道这样模拟量输出要达到电流4-20MA。怎么样实现的呀

网友A:
要跳过一段频率----什么意思?

网友B: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机械运行在某些频率下会发生 共振,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出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必须跳过某一段运行频率来避免 共振 的出现,例如: 37Hz-39Hz 。

网友C:
在做pid调节时结果不要直接输出,而是mov一次,进入该频率段时,写入固定保护值,即此段位恒频率运行,过了这一段后再进入pid.大概思路是这样。也可以在变频器里写跳跃值,跳跃区间是可调的,这样应该更可靠一些。

楼主:
我爱我家的意思我明白了,那PID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啊,我想得到电流4-20MA来控制变频器,该怎样做呢。非常谢谢:)

网友D:
1、你可以先做你的PID组态,200里面有PID组态向导,挺好使的,如果你们公司有老员工,可以找他要那种原代码,因为200编程软件2.0版本以前是可以看到原代码的,现在都是有密码保护的。
2、你将PID的输出放入一个字,然后什么时候需要就去调用就得了。通过输出模块EM232或者EM235或者XP224的输出端都可以输出啊,4-20mA就是对应输出6400-32000(如果你对应拨码选择的是单极性,0-20mA),模块是自动转换的,无须操心。

楼主:
可怜人,能不能给我点有关的设计程序,我是新学PLC的,现在还没懂,想研究一下。非常非常感谢!!
moonfeelingzg@126.com
QQ85681900
谢谢!

网友D:
你直接组态就可以了

楼主:
可怜人,已经收到,但是帮助附件打不开。
非常感谢能给我发资料。
希望能成为你的朋友,呵呵

网友E:
你好,我现在,在用200控制变频器动作,我想问下,我的PID 应当怎么设定,我设定了,怎么不能控制变频器升压那?我用的是电流信号,谢谢
QQ:250437307

网友F:
我也初学 200控制变频器
楼主 把你的资料分享给我好吗?
wugaojian19830720@163.com
QQ: 65795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