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呀,求助

楼主(2006-09-18):
  最近做了个柜子,使用了EH的32点PLC,手摇轮,DOP-A57CSTD,ASDA200W伺服电机,光栅尺及DVP01PU-H.
  光栅尺A,B,C三相通过光耦模块输入信号到X0,X1,X2.
  做的第一个柜子没有使用定位模块,直接有PLC输出信号带动伺服,光栅尺也能正常工作.
  这次的柜子加了定位模块,并且换了个光耦模块,出现很大问题:
  1,手摇轮工作时,一段时间后,光耦模块出现火花,将光栅尺烧毁,PLC输出点也烧了几个;
  2,将机床进电断开,拆除光耦模块还能打出火花;
  请问各位高手,问题点在哪?光耦模块吗?断电后怎么还有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A:
电柜外壳是否接地良好?量一下电柜外壳对地有无交流电压。
常常发现有人在试验电柜的时候不接地线,只接三相三线电源过来,电柜上有感应电压,造成大量元件烧毁。

楼主:
  机壳已经接地了.
  搞不懂的是将总电源断开近8个小时后,电柜内某些元件还是带电!!

网友B:
查伺服驱动器

网友C:
有没有漏电现象呢?重要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D:
检查你的伺服电机的动力线!

网友E(2006-10-26):
   新手请问,定位模块是什么东西?

网友F:
EH的扩展模块、

网友F:
EH的扩展模块

网友F:
EH的扩展模块,

网友F:
EH  的扩展模块啊

网友G:
有没有测测电压是多少?这样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