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c

楼主(2006-09-18):
各位同仁,我用step7组态了一个opc站,机子和plc使用的以太网连接,程序能够很好的下载到plc里面,但是下载opc station的时候总是出现:
unable to reach the moudle stationmanager via to online interface
点ok之后出现
unable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to mould stationmanager(index125) in station OPCtest(opc test 是我建立的opc站的名字)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interface可能要改成local,应该自动改的.
实在不行,重新运行wizard.设置好pc站对应网卡.

楼主:
谢谢,我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