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如何测量波形信号的各个属性?

楼主(2006-09-18):
在LabVIEW下用数据采集卡将大约120HZ的脉冲波信号采集进电脑,然后算波形的频率,有效值,峰峰值,频率,相位等,这样准吗?如果能实现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还是用硬件电路实现比较准?

网友A:
可以看一下下面这款产品。
http://www.dslc.com.cn/product/list.asp?classid=29&nclassid=71&id=156

网友B:
可以的。labview里面有相应的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