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维修求解。新手

楼主(2006-09-18):
大家好。我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的
 一台4。4KWIHF三垦故障  是因为直流电路上的继电器不工作。出现一按运行或一写入参数就跳ER U
新三毛老师教我顺着继电器控制点路找。我按着做把光偶一端(CPU给信号一端)延过来的两个电容一个220VF 一个100VF拆掉又把旁边的黄色元件三个端测得黄色元件旁边两脚电阻6欧(pl471 100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型号看不清楚)拆掉。我换上两个电容后。发现继电器工作了。可以写入参数也可以运行。。
现在我想问一下那个黄色元件是干什么用的呢??我测出来的阻值正常吗。
三毛老师在吗。请帮我回答一下

楼主:
换上两电容并没换上“黄色元件”
补充上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一上电出现AL4报警。可以确定的是CPU肯定是好的
估计跟黄色三角元件有关。。

楼主:
黄色快阻止在0。6  -1。1之间
我将黄色快装上同时出现AL4报捷和写入参数时报er u(继电器不工作)
我将黄色块拆下。继电器工作可以写入参数。但是报AL4
请问什么原因????????
我蒙了

网友A:
黄色三角元件????是什么东东??

楼主:
我也不知道。。型号好象标有pl471。网上差不到。

楼主:
外面用黄色泥土一样东西包着。里面拆开象旁边象两个2极管。当中有金属片将两个象2极管的东西连在一起插脚独立。
见过吗

网友B:
免费维修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