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电机和旋转电机的矢量控制有本质的区别么?

楼主(2006-09-18):
问永磁直线同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与永磁同步旋转电机的矢量控制的区别是不是就是位置、速度检测环节不同,直线电机需要将直线位置转化为等效旋转位置,进行坐标变换阿?还有别的什么区别么?请各位大侠给与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没有区别

楼主:
但是我听说直线伺服系统有端部效应阿?直线电机的两端和中间的磁场不一样啊?我们做控制的应该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还是把电机作的长一点,让直线电机的动子不运动到边缘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但是我听说直线伺服系统有端部效应阿?
当然有。

还是把电机作的长一点
我见过的直线电机,钉子确实比行程长不少。

网友B(2006-11-22):
没什么本质区别,至于端部效应,主要是指电机初级的端部对于电机性能的影响,比如推力波动。而非次级(磁体)两端的端部。

网友C(2007-03-21):
没有区别!端部效应只是影响推力的波动

网友D(2007-09-06):
直线电机的动子和旋转电机的转子的机械特性应该有差异的,所以算法上可能需要调整.

网友E:
没有区别,给旋转和直线电机配的伺服驱动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