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圆筒型永磁直线同步电动机有可能控制在0.15毫米/秒么?

楼主(2006-09-18):
求助:圆筒型永磁直线同步电动机有可能控制在0.15毫米/秒么?有没有研究低速低频的大侠给与指点一下啊?另外,能不能指点一下作低速的电机控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首先要取决于电机结构,不是所有的典籍都具有很好的受控性。其次要看伺服的水准和反馈元件的水准。0.15mm/s,以采样频率0.25ms计,0.0375um/0.25ms, 保证控制的水准至少应当用分辨率0.0375um的传感器,及办事考虑细分,好像比较难。

楼主:
谢谢勤学好问的马甲的回答,如果电机结构、反馈元件及传感器等都能达到标准,是不是就可以控制在0.15mm/s阿?能不能问一句,在这么低的速度下,我们做控制的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啊?有没有一些作低速直线伺服系统应该主要考虑的事项阿?

网友B:
您是做什么用途的啊,直线电机性能除拉电机本身以外,还有驱动器,光栅尺等多种因素,能电话沟通么,我电话:024-23286338

网友C:
如果其它机械部分没什么问题的话,你的速度肯定可以实现。我们做的产品里面,最低的速度有可以达到7ms完成1微米定位的。你这个应该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