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 电源滤波器资料

楼主(2006-09-18):
EMI电源滤波器基本知识介绍
1.概念
电磁干扰(EMI)电源滤波器是由电感,电容组成的无源器件。实际上它是一种低通滤波器,让工频(50/60Hz)无阻挡的通过,抑制高频电磁干扰(一般来讲,可抑制干扰噪声频率为10kHz~100kHz)。EMI电源滤波器为双向可逆器件,即能防止电网上的电磁噪声通过电源进入设备,也能防止设备本身的电磁噪声对电网的污染。EMI电源滤波器是用来抑制传导干扰的有效工具。

2.EMI电源滤波器部分技术参数简介
(a)插入损耗
插入损耗是衡量EMI电源滤波器电性能的重要参数,用下式表示:
 (dB)
式中:
Eo----不加滤波器时,负载上的干扰噪声电压。
E----接入滤波器后,同一负载上的干扰噪声电压。

干扰方式有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两种,其定义为:
共模干扰 ── 叠加于相线 (P)、零线(N)和地线(E)之间的干扰电压。
差模干扰 ── 叠加于相线 (P)和零线(N)之间的干扰电压。
   因此插入损耗又分为共模插入损耗和差模插入损耗,插入损耗的测试原理图如下:

共模插入损耗测试原理图          差模插入损耗测试原理图

(b)泄漏电流
滤波器的泄漏电流是指在250VAC/50Hz的电压/频率条件下,火线和零线与外壳间流过的电流。它主要取决于滤波器中的共模电容。从插入损耗考虑,共模电容越大,电性能越好,此时,漏电流也越大。但从安全方面考虑,泄漏电流又不能过大,否则不符合安全标准要求。尤其是一些医疗保健设备,要求泄漏电流尽可能小。因此,要根据具体设备要求来确定共模电容的容量。 泄漏电流测试电路如下图所示:

(c)耐压测试:
为确保(交流)电源滤波器的质量,出厂前全部进行耐压测试。测试标准为:
   火线与地线(或零线与地线)之间施加频率为50Hz的1500VAC高压,时间一分钟,不发生放电现象和咝咝声。
   火线与零线之间施加1450VDC直流高压,时间一分钟,不发生放电现象和咝咝声。

3.EMI电源滤波器的选用
根据设备的额定工作电压、电流和频率来确定滤波器的类型。滤波器的额定电流不要取的过小,否则会损坏滤波器或降低滤波器的寿命。但额定电流也不要取的过大,因为电流大会增大滤波器的体积或降低滤波器的电气性能。一般按设备额定电流的1.2倍来确定滤波器的额定电流。
    根据设备现场干扰源情况,来确定干扰噪声类型,是共模干扰还是差模干扰,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选用滤波器。如不能确定干扰类型,可通过实际试探来确定滤波器型号,这种方法往往是一种既实际又有效的方法。
根据设备最大泄漏电流的允许值来选择滤波器,尤其对一些医疗保健设备更是如此。

4.EMI电源滤波器使用注意事项
● 电源滤波器的安装位置应靠近电源线入口处,尽量缩短引线长度。
● 确保滤波器外壳与机箱壳良好接触,外壳接地保护。
● 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线应拉开距离,切忌并行走线,以免降低滤波器的电性能。
● 滤波器耐压测试标准是(线-地)1500VAC,(线-线)1450VDC,时间一分钟。由于这种测试对内部器件带有一定损伤,用户测试次数不能过多,时间不能过长。否则会降低滤波器的寿命,甚至损坏滤波器。

目    录
交流单相通用滤波器 ………………………………  2
交流单相高性能滤波器 ……………………………  8
交流三相滤波器 …………………………………… 13
直流滤波器 ………………………………………… 17
军用EMI滤波器 ………………………………………  21
屏蔽室电源滤波器 …………………………………   27
EMI电源滤波器基本知识介绍  ……………………  29

常用滤波器命名方法图解

滤波器端接方式说明
图示

名称 插针 软线 焊片 螺栓
引线长度 8mm 200mm 15mm M4 M6 M8 M12
16mm 25mm 30mm 50mm

交流单相通用滤波器

General Purpose Filters

产品特点
▲ 对差模和共模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特性。
▲ 泄漏电流小。
▲ 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可靠、价格低廉。
Features
▲ General purpose filters with a good suppression
 to common-mode and differential-mode interference.
▲ Lower leakage current.
▲ Compact, light weight, reliable and low cost.

技术指标
▲ 额定电压: 115/250VAC
▲ 工作频率: 50/60Hz
▲ 泄漏电流: < 0.5 mA (250VAC/50Hz)
▲ 测试电压: 线—线:: 1450VDC,一分钟。
              线—地 : 1500VAC,一分钟。

应用场合
    开关电源、UPS电源、医疗设备、仪器仪表等电力电子设备。
Application
    Switching-mode power supply,   UPS,medical equipments and electronicinstruments etc.
▲ 温度范围: -25℃~+85℃
Specification
▲ Rated Voltage: 115/250VAC
▲ Line Frequency: 50/60Hz
▲ Leakage Current:<0.5 mA(250VAC/50Hz)
▲ Test Voltage:
Line—Line:    1450VDC,1 min.
           Line—Ground:  1500VAC,1 min.
▲ Temperature Range: -25℃~+85℃

电路原理图
Electrical Schema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