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为什么接地摇表不能做开路试验?

楼主(2006-09-18):
接地摇表一般只做短路试验,不做开路试验,因为发电机承受耐压有限。很多书籍上是这样说的。我的理解:这与普通摇表的发电机是一样的。应该有这个能力的。我本人就摇过.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有这个说法?

网友B(2006-10-28):
你把摇表摇烂了也不会过压,请放心使用。

网友C:
接地摇表一般只做短路试验,绝缘摇表一般只做开路试验.主要是保护表的精度.

网友B:
接地摇表能否开路? 学习中!

网友D:
期盼答案ING

网友E:
绝缘摇表一般只做开路试验,是因为怕线路中反馈回来电,会烧表的!2006年〈〈进网电工上岗培训教材〉〉

网友F:
“接地摇表一般只做短路试验,绝缘摇表一般只做开路试验.主要是保护表的精度.”
1、同意上述说法;
2、绝缘摇表主要输出电压,测量电流小,不怕开路,怕短路,电流大对内部发电机电枢、及测量回路易造成损害;
3、接地摇表其测量原理类似电桥,测量电流大,不怕短路,怕开路,电压高对内部发电机电枢、及测量回路易造成损害;

网友G(2007-12-29):
不同意上面的说法.
摇表既可以开路测,也可以短路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