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及应用--为何已经转走,目录却还赖在原论坛?

楼主(2006-09-18):
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及应用
德国压力机主电机直流调速系统电气改造
 一 引言

   德国压力机型号PE4-HH-500SS和型号PE4-HH-800SS,其主电机调速装置是前东德六十年代产品,结构为分布式,各控制单元为插接板式,装置线路板全部是分立件,故障频发,备件缺乏。因此,对其进行技术改造,采用 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现将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的特点、使用及应用中的一些问题分诉开来。

  二 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的设计特点

   1 西门子应用较广的直流调速装置是6RA70系列与6RA24系列。
   2 流调装置6RA70与6RA24的区别
   (1)6RA24单机额定电流最大1200安培,6RA70单机额定电流最大2000安培。
   (2) 6RA24单机励磁电流最大30安培,6RA70单机励磁电流最大40安培,
   (3)6RA24基本装置具有8个开关量输入口, 8个开关量输出口,4个模拟量入口, 4个
   模拟量输出口。
   6RA70基本装置具有4个开关量输入口, 4个开关量输出口, 2个模拟量输入口,2
   个模拟量输出口。但6RA70装置可选择CUD2、EB1、EB2端子扩展板。
   (4)一般来讲,6RA70基本装置即不加CUD2,S00等件)比6RA24基本装置价低。
   (5) 6RA70装置的通讯板、工业板及端子扩展板与6SE70系列可以通用。
   (6) 6RA70基本装置可选用OP1S舒适型操作面板,可存贮多套参数。
  3 西门子6RA70系列与6RA24系列直流调速装置是全数字直流调速产品
  4 应用-6RA70 SIMOREG DC MASTER系列整流器为全数字紧凑型整流器,输入为三相电源,可为变速直流驱动提供电枢和励磁供电,额定电枢电流从15A至2000A。紧凑型整流器可以并联连接,提供高至10000A的电流,励磁电路可以提供最大40A的电流(此电流取决于电枢额定电流)。
  5 设计
  我们选用6RA7081型装置整流器以其紧凑和节省空间的结构为特色,由于独立的部件容易拿在手中,其紧凑式设计使它们特别容易保养与维护,电子板箱包含基本电子电路和任何附加板。
  所有SIMOREG DC MASTER装置均配备一个安装在整流器门上的简易操作面板PMU,面板由一个5位,7段显示,作为状态显示LED和三个参数化键组成。PMU也具有根据RS232或RS485标准同USS接口的连接器X300。
  操作面板提供了为了启动整流器所需进行的调整和设定及测量值显示的所有手段。
  OP1S整流器选件操作面板既可以安装在整流器上,又可外部安装,例如在柜门上。因此,它可以通过一根5米长电缆连接。如果有一个独立的5V电源可以使用,则电缆可长至200米。OP1S通过X300连接到SIMOREG。PO1S可以作为一个经济的测量仪器安装在控制柜,用来显示一定数量的物理测量值。
  OP1S提供一个4×16字符的LCD以简单文字显示参数名称,可以选择德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作为显示语种。为了容易的下载参数到其它装置,OP1S可以存储参数设定值。
  通过基本单元上的串行接口,应用适当的软件,标准的PC机也可以对整流器进行参数化。这个PC接口可用在启动过程中,停机维护和运行诊断过程之中。单象限工作的整流器,电枢由三相全控桥B6C供电,四象限工作的整流器通过两个三相全控桥(B6)A(B6)C无环流直接反并联。
  励磁供电采用2脉冲单相半控桥方案。
  电枢和励磁的供电频率可以不相同(45-65HZ),电枢回路的供电相序不要求。
  对于额定直流电流为15-850A的整流器,电枢和励磁的功率单元为独立晶闸管模块结构,散热器是绝缘的。
  机箱和电源连接处的端子盖为在附近工作的操作人员提供以外触电保护,所有的接线均位于正面。
  功率单元的冷却系统通过温度传感器来监控。

  三 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推荐的连接框图
  见附图1

  四 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6RA70系列综述

   (一) 简易操作控制面板(PMU)

   简易操作控制面板安装在整流器门上,它由5位7段显示板和三个参数键组 成。
  所有为启动整流器所要采用的调整,设置均可通过简易操作控制面板来实现。
  P键
  - 在变址参数方式下时,完成参数号(参数方式),参数值(数值方式)和变址号(变 址方式)之间的转换。
  - 应答现有故障信息。
  - P键和上升键将故障和报警信息切换到背景。
  P键和下升键将故障和报警信息从背景切换到PMU前景显示板上。

  上升键
   - 在参数方式时,选择一个更高的参数号,当已显示最高的参数号时,再次 按下此键, 将返回到参数区域的另一端。
   - 在数值方式,增加所有设备参数的数值。
   - 在变址方式,增加变址值。
   - 与下降键同时作用,可加速一个调整过程。

  下降键
  - 在参数方式时,选择一个较低的参数,当已显示最低的参数号时,再次按下此键,将返回参数区域的另一端。
   - 在数值方式,减小所设置参数的数值。
   - 在变址方式,减小变址值。
  - 与上升键同时作用,可加速一个调整过程。

  LED 显示

   RUN 绿色 LED
   LED 亮表示 “转矩方向激活”状态(MI,MII,MO)。

   READY 黄色 LED
   LED 亮表示“准备好”状态。

   FAULT 红色 LED
   LED 亮显示出现故障, LED闪烁出现报警。

  (二)参数表分类(仅列出主要的类型)

   1一般只读参数
   一般用r xxx表示时不可修改。
   范围 r001-r049
   举例 如 r019 电枢电流实际值显示。

   r002 端子103、104测速机反馈。

   r038 实际电枢电压值显示。

   2访问权等级

   范围P051-r065

   举例 P051=21 恢复工厂设置 。
   P051=40 授权访问权。
   P051=25 对于预控制和电流调节器的优化。
   P051=26 速度调节器优化。
   3功率部件的定义

   范围P067- P079
   举例 P076 整流器额定直流电流减少。
   可设置以下得值:10%、20%、33.3%
   40%、70%、100%
   用于整流器额定直流与负载的匹配。
   4 整流器控制的设定值

   范围P080- P096
   举例 P083 速度实际值的选择。
  0 速度实际值尚未选择
  1 速度实际值由主实际值通道提供。
  2 速度实际值来自脉冲编码器 。
  3 速度实际值由实际EMF通道提供。
   冲压车间A,B线装置 P083 =1

   5电动机的定义

   范围P100- P119
   举例 P100额定电动机电枢电流(根据铭牌)。
   P

网友A(2007-05-21):
您好!我用S7300PLC控制6RA7013直流调速装置,图已经画好,能借鉴您的PLC程序吗?

网友A:
我的油箱wlmei521@163.com

网友B:
顶下,但没见到附图啊

网友C:
怎么没有发现附图啊,麻烦楼主发一份给我
huangtang718@126.com
谢谢了

网友D:
顶下啊
是啊没有看见图纸部分呢
希望楼主可以发我看看吗
我的邮箱:wangjianmeiwz@163.com

网友E(2007-07-08):
请师傅能否给弟子发一份附图资料,谢谢!
 email:yyccxx_168@sina.com

网友F:
这贴子误落在本论坛了,不过写得好。

网友G(2007-09-01):
谢谢我太需要了,给我一份吧,MIN1981517@YAHOO.COM.CN

网友H(2007-11-07):
楼主有原理图吗?能不能发上来?或者发到我邮箱:
lingyun0220@yahoo.com.cn

网友I:
看看还不错,基本上它的电气性能都提到,

网友J:
    写的不错,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