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电器故障的处理方法

楼主(2006-09-18):
注塑机电器故障的处理方法

注塑机电气故障查找方法:
  当注塑机控制电路发生故障时,首先要问、看、听、闻,做到心中有数,所谓问,就是询问注塑机操作者或报告故障的人员故障发生时的现象情况,查询在故障发生前有否作过任何调整或更换元件工作;所谓看,就是观察每一个零件是否正常工作,看控制电路的各种信号指示是否正确,看电气元件外观颜色是否改变等;所谓听,就是听电路工作时是否有异声;所谓闻,闻电路元件是否有异味。在完成上述工作后,便可采用下列方法查找电气控制电路的故障。

  1、程序检查法:
  注塑机是按一定程序运行的,每次运行都要经过合模、座进、注射、冷却、熔胶、射退、座退、开模、项出及出入芯的循环过程,其中每一步称作一个工作环节,实现每一个工作环节,都有一个独立的控制电路。程序检查法就是确认故障具体出现在哪个控制环节上,这样排除故障的方向就明确了,有了针对性对排除故障很重要。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有触点的电气控制系统,也适用于无触点控制系统,如PC控制系统或单片机控制系统。

  2、静态电阻测量法:
  静态电阻法就是在断电情况下C用万用表电阻测量电路的点阻值是否正常,因为任何一个电子元件都是一个PN结构成的,它的正反向电阻值是不同的,任何一个电气元件也都是有一定阻值,连接着电气元件的线路或开关,电阻值不是等于零就是无穷大,因而测量他们的电阻值大小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就可以判断好坏。检查一个电子电路好坏有无故障也可用这个方法,而且比较安全。

  3、电位测量法:
  上述方法无法确定故障部位时,可在通电情况下进行测量各个电子或电气元器件的断电电位,因为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电流闭环电路上各点电位是一定的,所谓各点电位就是指电路元件上各个点对地的电位是不同的,而且是由一定大小要求,电流是从高电位流向低电位,顺电流方向去测量电子电气元件上的电位大小应符合这个规律,所以用万用表去测量控制电路上有关点的电位是否符合规定值,就可判断故障所在点,然后再判断是为何引起电流值变化的,是电源不正确,还是电路有断路,还是元件损坏造成的。

  4、短路法:
  控制环节电路都是开关或继电器,接触器触点组合而成。当怀疑某个或某些触点有故障时,可以用导线把该触点短接,此时通电若故障消失,则证明判断正确,说明该电气元件已坏。但是要牢记,当发现故障点作完试验后应立即拆除短接线,不允许用短接线代替开关或开关触点。短路法主要用来查找电气逻辑关系电路的断点,当然有时测量电子电路故障也可用此法。

  5、断路法:
  控制电路还可能出现一些特殊故障。这说明电路中某些触点被短接了,查找这类故障的最好办法是断路法,就是把怀疑产生故障得触点断开,如果故障消失了,说明判断正确。断路法主要用于“与”逻辑关系的故障点。

  6、替代法:
  根据上述方法,发现故障出于某点或某块电路板,此时可把认为有问题的元件或电路板取下,用新的或确认无故障的元件或电路板代替,如果故障消失则认为判断正确。反之则需要继续查找,往往维修人员对易损的元器件或重要的电子板都备有备用件,一旦有故障马上换上一块就解决了问题,故障件带回来再慢慢查找修复,这也是一种快速排故方法之一。

  7、经验排故法:
  为了能够做到迅速排故,除了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还要不断学习别人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往往也使注塑机的故障有一定规律,有的经验是用血汗换来的重要教训,我们也更应重视。往往这些经验可以使我们去快速排除故障,减少事故和损失。当然严格来说应该杜绝注塑机事故,这是我们维修人员应有的职责。
  查找注塑机电气系统故障方法除上述几种外,还有许多其他办法,不管用什么方法,维修工作者必须要弄懂注塑机的基本原理和结构,才能维修好注塑机。

  8、电气系统排故基本思路:
  电气控制系统有时故障比较复杂加上现在注塑机都是微机控制,软硬件交叉在一起,遇到故障首先思想不要紧张,排故时坚持:先易后难、先外后内、综合考虑、有所联想。
  注塑机运行中比较多的故障是开关接点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所以判断故障时应根据故障及柜内指示灯显示的情况,先对外部线路、电源部分,进行检查,即门触点、安全回路、交直流电源等,只要熟悉电路,顺藤摸瓜很快即可解决。
  有些故障不像继电器线路那么简单直观、PC注塑机的许多保护环节都是隐含在它的软硬件系统中,其故障和原因正如结果和条件是严格对应的,找故障时秩序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联想和猜测,逐一排除疑点直至排除故障。

  9、测试接触不良的方法:
  (1)在控制柜电源进线板上,通常接有电压表,观察运行中的电压,若某项电压偏低或波动较大,该项可能就有虚接部位。
  (2)用点温计测试每个连接处的温度,找出发热部位,打磨接触面,拧紧螺丝钉。
  (3)用低压大电流测试虚接部位,将总电源断开,再将进入控制柜的电源断开,装一套电流发生器,用10mm2铜芯电线临时搭接在接触面的两端,调压器慢慢升压,短路电流达到50A时,记录输入电压值。按上述方法对每一个连接处都测一次,记录每个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