泓格DCON Utility Ver. 4.4.1问题!

楼主(2006-09-18):
最新版DCON Utility Ver.  4.4.1测不到I7080,I7060D? 用该公司的Delphi实例..\Delphi3\7k\uart\SRCmd\SRCmd.exe可以测到I7080,当测到I7060D时出错:Send-Receive-Command function error!!  Error Code:15
经检查接线正确,不知何故?

网友A:
1. 设定时,请一次只接一个模组, 避免 Address ,Baudrate 及 Checksum有重复的情形发生.

2. 如果7080 按照第一步骤还是找不到,但是用命令列的方式能问到名称(例如 9600, Checksum Disable能问到7080), 请将COM Port 设定的 Baudrate 的 Search 条件固定为  Baudrate 9600 ,Checksum Disable 这样应该就可以处理掉这个问题

3. 如果7080 已经设定完成, 请将7080 移除换成7060D, 如果不确定7060D的Address及 Baudrate, 可以将电源关闭,再将7060D的 INIT* 接到 GND后打开电源再用DCON Utility搜寻.
(这部分详细资料可以参考ftp://ftp.icpdas.com/pub/cd/8000cd/napdos/driver/dcon_utility/manual/ 第二章及第三章的说明)

如果还有问题,请以mail至 service@icpdas.com 询问. 谢谢您.

网友B:
To PCWm,
泓格自己的論壇已經開通(http://www.icpdas.com.cn/bbs/index.asp), 往後有任何需要泓格公司服務的地方, 歡迎您直接到這論壇上來, 謝謝您對泓格產品的支持.

网友B:
更正一下 http://www.icpdas.com.cn/bbs/index.asp

网友C(2010-01-24):
DCON Utility Ver. 4.4.在哪免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