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法

楼主(2006-09-18):
1.我现在在工作中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一般的感应器有三根线,接到PLC上,怎么接呢?一根接COM,一根接X01.那第三根接在哪?2.如果想那个感应器常开,经常要短接它是如何处理的.谢谢麻烦师傅给于解答谢谢了!

网友A:
你说的感应器应该是接近开关、光电开关之类的,有NPN和PNP之分,具体接线要看它自带的接线图。
你说的第三根线接正电源,一般是+24V,有时还要接个上拉电阻(对NPN型)或下拉电阻(对PNP型)。

楼主:
是的,谢谢你了!

网友B:
多联系我,工控同人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赵海13802390670,专销PLC,伺服,变频,人机,温控等工控元器件

网友C:
一般是一条信号线,两条是接电源的。应该有响应的接线图的,还有就是查找一下PLC的硬件使用手册

网友D:
比如:NPN接近开关dc24v,棕色为+24v蓝色为0v黑色为输出。

网友E:
这个问题这么简单,你要好好学啊.通常有两根线是电源,一根是输出,而这输出就进入X点,注明一点,你要分清输出信号是正还是负.如你不知就和表去量

网友F:
那么两线制的又怎么解释啊

网友F:
omron  的e2ez-x8c1

网友F:
首先声明:
本人极力不推荐用“日货”。
但是国产太不争气,
开始选了几个乐清的。
老是出现误感应。

没有法子,
现将主要部位装“日货”

其他比较次要的装乐清的

呵呵

凑合着用

网友G:
   一根接0V,一根接信号输出。两线式的漏电流比较大,有时会出现误感应现象。我曾用过两线式的,结果做没有几天,误感应造成机台撞车。后来换成三线式,没有出现过此种情况。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H:
一根电源+,一根接0V,一根接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