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ob35实现循环中断

楼主(2006-09-18):
例:在i0.0的上升沿启动ob35对应的循环中断,在i0.1的上升沿禁止ob35对应的循环中断,在ob35中使mw4加1
解:先改cpu 循环同期 100ms改为1000ms,然后下装
在ob1: A I0.0   FP M1.1    JNB M001  CALL SFC40     MODE:=B#16#2   OB_NR:=35
RET_VAL:=MW100   M001: NOP 0     A   I0.1  FP M1.2   JNB M002  CALL SFC39
 MODE:=B#16#2  OB_NR:=35  RET_VAL:=MW104   M002= NOP  0
在ob35块中编:L MW4
             +1          T MW4

网友A(2006-12-25):
看第一眼没明白,先收藏在慢慢研究。

网友B:
请高手用lad 编程方式写出来,stl的看不懂

网友C:
以下是我的理解不知对不对.(低级电工=纪强)

网友C(2007-01-25):
A I0.0       //当RLO结果为1
     FP M1.1        //当m1.1有上升沿时
     JNB M001       //当结果=0时跳到m001处执行.
     CALL SFC40     //允许中断)
     MODE:=B#16#2   / /模式2:允许单个中断OB
     OB_NR:=35      //允许OB35
     RET_VAL:=MW100 //错误代码的返回值
M001: NOP 0         //空操作
     A   I0.1       //当RLO结果为1
     FP M1.2        //当m1.2有上升沿时
     JNB M002     //当结果=0时跳到m002处执行
     CALL SFC39     //禁止并放弃中断)
     MODE:=B#16#2   //模式2:禁用单个中断OB
     OB_NR:=35      //禁止OB35
     RET_VAL:=MW100 //错误代码的返回值值
M002: NOP  0     //空操作

网友D:
OB35是系统自动调用的,
和别的中断不一样

网友C:
苗子:虽OB35是系统自动调用的,(也就是按一定的时间自动循环扫描中断)但可以(用SFC39)取消它的中断(也就是停止它的扫描)你在OB35内编写的程序将不运行,只有(SFC40)开放中断后才会运行。

网友E(2011-01-15):
OB35设置循环周期20ms,而OB35实际运行时间是50ms,这样的话PLC会出现什么状况?急!!!在线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OB35设置循环周期20ms,而OB35实际运行时间是50ms,这样的话PLC会出现什么状况?急!!!在线等!!!

如果ob35载程序就执行它的指令,若没有则进入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