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焦化行业集气管压力控制质量?

楼主(2006-09-18):
集气管压力设计为0~300pa.控制指标在120pa,但是经常性的在执行器的调节下只能徘徊在50到200pa的范围内,还时不时的出现300的现象,搞的焦炉炉顶盖子乱飞,烟也冒个不停,请问你们是如何控制,把范围控制在±30pa之内的.PID调节如何设置在最佳状态?

网友A:
不会吧,如你所说这完全是失控的状态,或者说控制参数根本没有经过调节
执行机构是调节阀吗,控制器是专用的还是通用的?管道长度多少,影响压力波动的因素又有哪些?

理论上来说,控制范围在±3pa也是可以的

至于PID参数调节,可以先用自整定模式重新设定一下,根据效果再手动调节,多试几次肯定会有不错的效果的

网友B:
首先压力变送器要选好的,因为普通的压变波动几十Pa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当你的工况还比较恶劣,这样会导致后面一系列的问题,
推荐使用微差压变送器.
执行器坏的可能性不大,看下你的控制机构是什么
如楼上所说,PID的设置是关键.
这快设置上,已经有人在论坛里说的比较详细了,
我也不精通.

网友C:
同意楼上
先了解系统的干扰主要是哪几方面,如果是仪表控制的问题重新自整定,看一下控制的效果,不好再手动调整.

网友D:
      你应用带手动自整定功能的产品
   自整定是让调节器执行ON/OFF(位式)控制,经2-3次振荡周期后仪表内部微处理器根据位式控制产生的震荡,分析其周期、幅度及波形来自动计算出PID参数合适的PID参数。自适应是PID调节过程,通过判断输出和偏差的变化再对PID参数进行微调以作为自整定参数不准确的补充。有时候还需要人工干预微调改变PID参数。
   由于自整定执行时采用位式调节,其输出将定位在由参数OPL及OPH定义的位置。在一些输出不允许大幅度变化的场合。
   如某些执行器变频器、电动/气动调节阀应用于压力调节、恒压供水、流量调节控制的场合。
   方法是先用手动方式调节,等手动调节基本稳定后,再在手动状态下启动自整定,这样仪表的输出值将限制在当前手动值+10%及-10%的范围而不是OPL及OPH定义的范围,从而避免了生产现场不允许的阀门大幅度变化现象。
    此外,当被控物理量响应快速时,手动自整定方式能获得更准确的自整定效果。
    AI调节器就具有此功能,您可了解一下。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