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步进电机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6-09-18):
请教各位师傅:
   以下是一台二手步进电机的铭牌:
UPERIOR
ELECTRIC
SLO-SYN
SYNGHRONOUS/STEPPING  MOTOR
TYPE MO93—FD—418   HOLD 450 OZ.IN
RESISTANCE  RER  PHASE 0.356 OHMS  MAX
2.27 V 7.0A DC HZ
810403—001  200S/R
65°C  RISE  CLAASS  B  INSUL
IMPEDANCE  PROTECTED
THE SUPERIOR ELECTRLC DO.. BRISTOL.CT.USA

MANUFACTURED UNDER ONE OR MORE OF THE FOLLWING PATENTS US 4.260.917,
4.349.957,4.386.288,4.406.958,4.516.048
FATENTED IN CANADA  1971 1972 1974 OTHER PATENTS PENDING
出线6根,红、黑、红白3根相通,蓝、白、蓝白3根相通,请问如何区分A+、A-、B+、B-,哪种驱动器适合。谢谢!

网友A:
看来是一个 2/4 相步进电机,主要应区分出哪个是中心抽头。
用万用表,低阻挡,根据阻值的微细差别,便可测出哪个是中心抽头。

楼主:
我曾经用1Ω档测量,很难分别,再用直流电流档测量它的旋转电势,结果是:测量红与红白两根时旋转电势较大,测量红与黑两根时旋转电势较小,请问,能否认为红、红白两根是头和尾,黑是中心抽头?谢谢!

楼主:
再请教亦云人云,铭牌的2.27V;7.0A DC HZ,应该选用哪种驱动器,是否最高直流电压是2.27V?谢谢!

网友B:
不过,标出来到电阻是0.356,恐怕不太好量。

楼主:
刘老师,请教了,我曾向阁下的邮箱发信,但系统显示对方服务妻故障,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如果用测电阻法有困难,可以在绕组上加一个 1V 左右的直流电压,中心抽头的电压为中心值。
2.27V;7.0A 0.356 OHMS 的步进电机尺寸不小了,
是否最高直流电压是2.27V?
如果步进电机通的是稳定直流电流 7.0A,步进电机稳定不旋转,那麼,绕组的直流电压(大约)是2.27V。
但是由于步进电机有电感,有磁铁,有反电势,在动态情况,步进电机绕组上的电压要远大于 2.27V 才可满足 7.0A 的绕组电流,所以 2.27V 不是一个重要指标,不必时刻记住,倒是那个 7.0A 是一个重要指标,是你选驱动器的主要依据。
你可选 36V 直流输入,每相约 7.0A 输出的恒流斩波驱动的 2/4 相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B:
“如果用测电阻法有困难,可以在绕组上加一个 1V 左右的直流电压,中心抽头的电压为中心值。”
一般来说,万用表用毫安档、毫伏档,但是直接量小电阻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个人意见,如果接电压,先串一个电阻,否则,以线圈的内阻来看,1V的电压全加在线圈上,要将近 3A 或者 6A 的电流,这样的电源应该不是随手就有的。串个几欧姆的电阻,电流就会比较小,虽然线圈上的电压也会比较小,不过用毫伏档位,应该也量得出来了。

楼主:
谢谢!我今天就实验操作,结果一定汇报。

楼主:
第一步问题解决了,借来电桥测量电阻,分清中心抽头。谢谢各位。

网友C(2012-11-01):
步进电机2相、3相、4相是怎么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