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卤化物灯烧坏

楼主(2006-09-18):
最近环保池上方的金属卤化物灯经常烧坏,原来是220v,400w的,后来烧坏后换成了220,250w 的灯泡,里面的镇流器和触发器都没换,不知此举是否能影响灯泡的寿命?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没考虑过,但我也想起了前段时间我司的金属卤化物灯发生的一个现象。我司的金属卤化物灯是AC220 250W,损坏后依然更换为250W,只是更换为别的厂家的灯泡。但是只能使用2到3天,起初认为是灯泡质量问题,与厂家更换,但是换了好几个都是这样。最后把镇流器也换成这个厂家的后,就没有这个现象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师傅赐教。

楼主:
我用的灯泡是飞利浦飞亚明的“亚”字牌的金卤灯

网友B:
灯泡和镇流器不匹配是可以用,不过电流可能会偏大,肯定会影响寿命的。

以前为修这种灯我都快崩溃了,一个车间十几盏,永远都有一盏两盏是亮不起来的,不修坏的,其他好的都好好的,一旦我把坏的给修好,马上就有另外一个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