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server

楼主(2006-09-18):
请问ABB 的AC-800M DCS系统是否有opc通讯功能?

楼主:
浙大JX-300X以及欧陆NETWORK 6000的dcs是否也有opc server功能?请各位指点!谢谢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AC800M应该是目前对OPC支持最充分的DCS系统了,支持OPC DA,AE,HDA,而且所有的通讯都采用OPC。

楼主:
谢谢楼上大侠!

网友A:
下面引用由weifengcao在 2006-9-18 22:59:00 发表的内容:
  AC800M应该是目前对OPC支持最充分的DCS系统了,支持OPC DA,AE,HDA,而且所有的通讯都采用OPC。
--------------------------------------------------------------------------------------------
呵呵,ABB的技术支持都出来了

网友B:
用的非常好。

网友C(2007-09-02):
除过800XA,恐怕所有其他的监控软件都是只能通过OPC来访问AC800M的了

网友D(2008-12-15):
ABB 的AC-800M DCS系统有opc通讯功能, 浙大JX-300X以及欧陆NETWORK 6000的dcs的opc server功能不是标配!

网友E:
现在的dcs都支持opc技术,它是一个标准的工业接口

网友F:
浙大JX-300X也有opc server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