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RS232串口能否同时支持两种协议?

楼主(2006-09-18):
求教各位大侠,我是用RS232连接PC机和Omrom PLC,采用Hostlink,现有一摩地康PLC要与Omron通讯,也要于PC连接,准备现实现两个PLC连接起来(Omron与摩地康之间连接到Omron的一通讯卡上)!然后再采用一根RS232电缆连接到PC,不知道这个串口能否同时支持Hostlink和Modbus两种协议?

网友A:
一个RS232串口可以同时支持两种协议。
要挂两个设备不能用232接口,应该用485接口。

网友B:
RS232只能连接一个设备,如用485 只能全部统一协议。

网友A:
用 485 也可以多种协议,不冲突就行。

网友C:
是的,同意周公的说法

网友D:
PC机通过RS232端口1,采用Hostlink和Omrom PLC连接;端口2与MODICON PLC连接即可

网友E:
自己编程序,分时发送,接收。但要注意物理电平

网友F(2006-11-17):
可以通过多线程来设计程序,我建议有、你还是用不同的串口.或者转换成RS-485,这样可以好方便编写程序

楼主(2007-03-17):
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G:
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没有实际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