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里用的一个泵发热量很大,请教原因了解决方法,谢谢!

楼主(2006-09-18):
我公司里用的一个泵发热量很大,是用于抽取气体的,请教原因和解决方法,谢谢!
具体是什么泵也没研究,我想就是一般的泵吧-_-,希望各位有经验的大大说说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A:
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1、系统是否一直带压,有没有卸荷2、如果有泄油口,泄油是否流畅3、对于柱塞泵压力太低漏损不足或者漏损太大,都会引起发热

网友A:
对不起,没看仔细,是气压系统,很少接触

网友B:
如果是抽气的,应该是真空泵;否则,就是空压机!但你要说清楚呀!

网友C(2006-11-10):
电流造成的!

网友D:
电机功率选择太小也会出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