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10KV配电柜中电能怎么测量

楼主(2006-09-19):
求助10KV配电柜中电能怎么测量
我要计量10KV配电柜中电能,请问怎么测量,是不是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都要用,另外给电压互感器的100V电压是否要用220V的电压通过变压器变为100V在供给电压互感器.

网友A:
电压互感器就是一个变压器,不用另加电源.电压互感器与电流互感器都要用,还需要准备有功电度表

楼主:
谢谢你的指导,另外请问一下:高压(10KV)电能表和电流表能不能共用互感器,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B:
可以共用一个互感器,电工手册有接线图

网友C:
你还是赶紧找师傅做,再在一旁学着点。

网友A:
计量回路与测量回路最好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