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一个伺服最少需要接几根线

楼主(2006-09-19):
大家好,以前一直说伺服电机,现在终于买了,然后呢,我想把他驱动起来,但是里面很多线,比如速度控制,扭矩控制,而我只要用位置控制,准备是脉冲加方向,不知道需要多少接线才能把它动起来?
是不是四根?一个脉冲,一个方向,一个清除,一个地线就可以了?

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编码器是2的13方的分辨率,那么转一圈需要的脉冲是不是8192个脉冲?

网友A:
建议你还是上课培训一下
你这样问我个人觉得要从最基本的讲起了
伺服可以实现三种控制方式:位置控制、速度控制、转距控制
不同的控制方式,接线略有不同
如果是三菱的伺服电机,无论那种控制方式,注意初始条件的设置P41号参数,这个参数的涉及到:存在内部伺服ON或者在外部接线,行程末端ON或者在外部接线,这个调节直接影响到最初伺服电机能否动作,其他的注意的小问题也很多,但是你这样问,真的很难跟你解释啊。
很为难的告诉你,你问的都是初级的问题,杂而且泛泛,所以建议你去学习一下,很快就能上手

网友B:
到哪里学?怎么学?

网友C:
伺服开启,正行程末端,反行程末端(分内外),控制电源(内部也行),脉冲,方向,急停,报警零速等挺罗嗦哦

网友D:
什么型号的伺服?很可能需要四根线:脉冲正、脉冲负、方向正、方向负

看你的电子齿轮比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你要上网找地方学,就担心有的地方骗人,教的不怎么好,一样收钱,我在这里不能提供你到哪里去学,别人还以为我是做广告呢,你上网普遍找找吧,关键还得自己把握

网友E:
楼主怎么会先买了伺服再问怎么用呢?
还有你的供应商不会这些也不管吧?

网友F:
老大,您买的谁家的伺服啊,为什么没有从小童那里购买啊,你要是从小童那里买怎么会有这些问题,你联接线都不会,你可怎么使用啊,伺服还需要调整的,这不是自己坑自己吗?

网友D:
这不是自己坑自己吗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或者说,只有挫折才会让人成长。

网友G:
不管怎样,还是对楼主的勇气很赞赏。只是想让伺服动起来我想你最少两根线就可以,一根脉冲,一根正电压(具体的是+12V或是+24V说明书上有),不包括可能需要短接的一些控制。清除和方向可以先不要接。关键是编码器到驱动器的接线蛮烦的(有的伺服是接好的),我这样的粗人焊不好

网友H:
主电源3,控制电源2,电机线4,控制线3:脉冲,方向,公共线.多少脉冲一圈那要看电子齿轮比.

楼主:
谢谢哦,收到了!

网友I(2020-04-09):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的伺服?很可能需要四根线:脉冲正、脉冲负、方向...

不对

网友J:
可以去上海会通看看,他们是专业做伺服的!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