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西门子V4.0SP3 S7-200里的PID向导

楼主(2006-09-19):
  请教一下用PID向导配置出来的PID0-INIT程序是在主程序还是在子程序里调用呢,?

楼主:
LD     I0.6
A      I2.2
=      start_hatve
LD     SM0.0
CALL   PID0_INIT, AIW0, 10.0, I0.0, 0.5, AQW0, Q0.3, Q0.1, Q0.2

网友A(2006-12-09):
都可以,但一般在主程序中调用。
子程序也可以调用子程序,最大嵌套深度:8层。

网友B:
不太明白,能不能注释一下上面的程序

网友C:
如果是向导生成的PID程序,只调用PID就可以了。

网友D:
能给我发一份吗
wanglei4520@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