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狮1000饲料配料控制系统

楼主(2006-09-19):
中狮1000饲料配料控制系统
  一、系统概述:
中狮1000饲料配料控制系统,是由深圳中宇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专门为粮食、饲料配料设计的计算机自动控制系统。
在硬件上采用知名度较高,性能稳定的台湾研祥工控机, 西门子PLC和进口称重仪表。
该系统适合各种粮食饲料配料,通用性强,性能稳定,画面直观,操作简单方便。具有完善的资料管理(原料设置、精度设置、转仓设置、操作员管理)、配方管理、生产管理(生产参数、控制参数)、生产监控、生产报表(批生产报表、班生产报表、日生产报表、月产报表、综合生产报表)、检测设备等功能。配料生产中实时显示各种数据,显示配料工艺模拟图,操作方便,人机界面友好,图文美观,运行可靠性高。
二、控制箱:
我公司板卡控制箱采用1.5mm厚冷扎板制作,喷塑,经久耐用。外形与工控机大小相当,仪表等部件镶嵌在前斜面面板上,内部安装板安装PLC,后面有进线孔和散热百页窗,上面可放打印机。
三、计算机控制系统
工业控制机作为整个控制系统的上位机,主要实现资料管理(原料设置、精度设置、转仓设置、操作员管理理)、配方管理、生产管理(生产参数、控制参数、配料参数)、生产监控、生产报表(班生产报表、综合生产报表)、检测设备等功能,生产中实时显示各设备运行的动态模拟图(包括各原料配料指示、各原料设定值和投料量等),生产数据由工业控制机存储并生成所需各式报表,可综合查询打印。
计算机控制系统主要包括工控机、显示器、UPS、打印机、PLC等。
四、控制流程和系统功能
4.1 控制流程
4.1.1 控制系统控制内容包括原料称料、秤卸料、搅拌机搅拌计时和卸料计时,分为单秤单混、双秤单混、三秤单混、四秤单混、双秤双混、三秤双混和四秤双混系统,标准系统最多控制25个仓;
4.1.2 各秤配料完成后,根据设置好的延迟时间按顺序卸料到搅拌机,各秤在其卸料完成后根据设置好的延迟时间开始下一批配料,所有秤卸料完成和投入小料完毕后,搅拌计时开始,根据设置好的搅拌时间计时完成后,搅拌机开始卸料,卸料计时完成后搅拌机关闭卸料门,各设备之间具有联锁控制;
4.1.3 小料流程
在控制参数中设置“小料选择”为1,在生产参数中设置“小料延时投入时间”和“小料投入时间”为需要的时间;
当启动配料后,如果没有接收过“小料已备好应答”信号,系统输出“请备好小料信号”,现场将小料备好后按“小料已备好应答”一下 ,系统将关闭“请备好小料信号”。如果不需要该信号,可以直接将“小料已备好应答”信号短接,系统就不检测“小料已备好应答”信号;
当所有秤配料完成,延迟卸料计时开始时,小料延时也开始,根据生产参数中设置好的小料延时投入时间延时到后,系统输出“请投入小料信号”,打开小料门,将小料自动投入到搅拌机中,小料投入时间计时完成后,系统关闭“请投入小料信号”,小料门关闭。如果现场不能自动控制小料门,可以在系统输出“请投入小料信号”时,人工投入小料,然后按“投小料完毕应答”1秒钟,系统将关闭“请投入小料信号”,投小料流程完成;
只有当所有秤卸料完成、小料流程完成后搅拌机搅拌计时才会开始;
4.1.4 液体流程
在控制参数中设置“液体选择”为1,设置“添加液体方式”为手动,在生产参数中设置“液体延时喷洒时间”和“3#液体喷洒时间”为需要的时间;
单混系统液体添加为1输入(喷液体完毕)和3输出(请喷洒液体)方式,其中1#、2#液体只输出启动添加信号和接收添加完毕信号,3#液体可作为定时控制输出;
双混系统液体添加为2输入(喷液体完毕)和4输出(请喷洒液体)方式,其中1#搅拌机有1输入3输出,2#搅拌机有1输入1输出,1#、2#液体只输出启动添加信号和接收添加完毕信号,3#液体可作为定时控制输出;
当所有秤配料完成,延迟卸料计时开始时,液体延时也开始,根据生产参数中设置好的液体延时喷洒时间延时到后,系统输出“请喷洒液体信号”,现场人工将液体喷洒到搅拌机中,喷洒完毕后按“喷油脂完毕应答” 1秒钟,系统将关闭“请喷洒液体信号” ;
对于3#液体,系统可以根据生产参数中设置好的“3#液体延时喷洒时间”和“3#液体喷洒时间”自动输出3#液体的喷洒信号,计时完成后,关闭3#液体输出;
只有当所有秤卸料完成、小料流程完成、液体流程完成、搅拌计时完成后搅拌机才会开门放料。
4.1.5 生产报表包括班生产报表、综合生产报表、生产报表系统,在控制系统菜单中的班生产报表和综合生产报表只能查询,在生产报表系统中的批生产报表、班生产报表、日生产报表、月生产报表、综合生产报表可以查询、预览和打印生产报表,包括产量批报表、产量明细表、产量统计表、材料消耗表、料仓批报表和料仓统计表。

4.2 系统功能

4.2.1 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各料仓原料名称,灵活更改料仓配料顺序;
4.2.2 可以实现原料转仓设置,在某料仓无料时,可以转用同种料的其它料仓,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
4.2.3 系统根据每批料的配料数据的变化,可以自动修正落差值,也可以设为固定落差;
4.2.4 系统具有设备检测功能,使用鼠标即可检测输出设备是否正常,使故障排除更快捷;
4.2.5 双混系统可以实现单混生产控制,当其中一台搅拌机有故障时,另一台可以正常生产,保证生产的进行。
4.2.6 完善的配方管理,工控机存储配方数不受限制,满足生产需要;
4.2.7 完善的生产管理,包括生产参数、控制参数和配料参数的设置,可根据生产需要灵活地修改各秤首仓号和仓数、小料流程、液体流程、卸料配料延迟时间、快慢速设定值、落差补偿方式、搅拌时间、卸料时间、小料时间、液体时间、配料顺序等;
4.2.8 可以设置为自动实时打印每批生产数据;
4.2.9 完善的资料管理,包括原料设置、精度设置、转仓设置、操作员管理;
4.2.10 完善的生产报表管理,包括班生产报表、综合生产报表、生产报表系统,可随时查询、预览和打印产量批报表、产量明细表、产量统计表、材料消耗表、料仓批报表和料仓统计表;
4.2.11 生产过程中可暂停配料或停止配料,或生产完成时自动停止配料,可实现断电关机后由关机前状态继续配料功能;
4.2.12 操作员分权限凭密码登录,防止非授权人员进入非授权功能模块进行操作;
4.2.13 全中文WINDOWS 2000/WINDOWS XP操作系统,稳定性强,操作简单;
4.2.14 控制系统生产监控界面实时显示动态的模拟生产流程,直观形象,一目了然;
4.2.15 实时显示各种设备故障报警信息,并保存报警信息,便于排除故障和设备维护。
4.2.16 生产监控界面实时显示各秤当前批数,便于操作员了解配料情况;
4.2.17 在当前配方最后一批秤卸料完成后,就可以更改配方,启动配料,便于连续生产;
4.2.18 本系统为   秤   混   仓的饲料配料控制系统。

五、技术参数
配料精度:骨料:+ 2%;油,水:+ 1%;(相对于各秤满量程而言)
工作温度:0—60 ℃
工作湿度:10%--90%
电    源:220V/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