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我一天的日光灯

楼主(2006-09-19):
20盏双管日光灯中的一盏,(最后查出是这一盏)开20-30分钟,20A漏电开关跳,上一级100A漏电开关也跳,再上一级全厂总开关有时也跟着跳,奇怪在日光灯都亮,接线正常,用万用表查不出来,没有摇表,我就是不 明白

网友A:
你现在所属的情况,应该使用的是电感式镇流器吧?

如果是这样,应该是这样:
镇流器的绝缘老化,在冷态时由于阻值还比较大,漏电流小,还不至于引起漏电开关跳,当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温度上升,绝缘进一步恶化,漏电流加大,最终达到漏电开关的动作值。并且此状态有时可以达到近似于接地的状态。
不知你用过电热管没有,不些电热管由于制造上的原因,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绝缘变差,在加温达到一定程度或时间后,由于热膨胀,电热丝有时有直接与电热管的金属外壳相连,相当于对地短路,从而引起跳闸。
你现在的日光灯应该也属于类似情况。
至于再上一级的总开关有时也跟着跳,应该是与总开关的允许漏电流比较小,并且开关的灵敏度较高导致的。
一般来说,你之前的20A漏电流通常为30MA或更小,100A的应该在50MA或更大,总厂开关通常是不设漏电保护功能的,就算有,也是电流比较大的。通常会在100MA以上

以上仅为推论,如是失误之处,请讨论,或ssiked@163.com

网友B:
呵呵。。支持ssiked:的说法

网友C:
支持ssiked:的说法

楼主:
我想也事这样,可这镇流器也太差了,新的才用一个月不到啊

网友D:
国货当自强呀!!!质量有待提高。

网友E:
ssiked;说的有道理,事故是逐渐发展起来的.用摇表不一定测的出. 建议整套更换.

网友F:
有同感,以前我换的日光灯不是灯管坏,就是整流器坏。

楼主:
要是整流器自带保险丝,那样故障点就明显了

网友G:
漏电开关的漏电流设定是固定的,并不是由开关的电流大小而不同,它主要是保护人身安全的,如果线路中有漏电流存在,每一级的开关都有可能跳!

网友H:
分析的好

网友I:
过几天也许就自然好了,我也遇到过,不过不是灯,而是手电钻。

网友J:
总开关也用漏电??

网友K:
楼主,咋抢俺饭碗?哈哈

网友L:
很好的例子

网友M(2006-11-02):
安全用电,支持ssiked说法。

网友N:
换个镇流器试验一下了,或用电流表观察一下电流变化啊 。

网友O:
不知是电子式还是电感式?

网友P:
咋个解决的,说个明白呀?

网友Q:
这还不好办,你把它拆下来,单独修它,看看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再就是你在修理的过程当中开关还用漏电开关,你的明白.

网友R:
同意ssiked的说法...

网友S:
线路是不是离变压器太远,终端零线必须重新接地.

网友T:
总开关怎么也用漏电开关呢??太菜鸟了点吧?

网友U:
总开关好像常有漏电保护

网友V(2008-01-17):
灯太多了,不用装漏保,只装空开就OK了,

网友W:
学习了!零线问题?

网友X:
同意一楼的。

网友Y:
总开关不能用漏电开关这是电工手册中有规定的。

网友Z:
是不是线路中有漏电的情况。猜测的。

网友AA:
一定是漏电

网友AB:
总开关用漏电保护多的很

网友AC:
看看就有收获呀

网友AD:
检查一下母排和末端零\地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AE:
比较旧的就给换掉,省得麻烦

网友AF:
漏电那东西就别装了,太麻烦!

网友AG:
很多的日光灯,有一个漏电,确实很难查!

网友AH:
牛!
有遇到 过火线 与 地线因 绝缘不好常常 跳!

网友AI:
 总开关不能用漏电开关这是电工手册中有规定的。

这个还真是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AJ:
烧烧香,拜一拜各方神灵。

网友AK:
支持   同意ssiked的说法...

网友AL:
这么严重,辛苦了。

网友AM:
ssiked,分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