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西门子S7 200 与 OPC通讯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6-09-19):
小弟我用VC语言通过OPC实现与西门子的S7 300 的CPU通讯,用到了西门子的提供的类库
opcrcw.da类库,其中使用到了SIMATIC NET 6.2
现在想用用同样的方法实现和s7 200通讯,但是S7 200的OPC通讯使用的是PC ACCESS,不知道
该软件是否支持opcrcw.da类库
不知道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没用过.
但是我想那是不是opc服务端的事.你开发的是不是OPC客户端.OPC的特点是服务和客户分开,只要遵循同样的命名规则就可通讯.所以定义好了服务端的服务名,项名,在任何其它客户端读取或操作都应该可以的.

网友B:
能给我份你做的和opc和300通信的vc源程序吗?我着急做和400的通信。我的email:yssker@126.com

网友C:
你所说的应该不是OPC而是另外一个通讯软件,让你在VC里面可以直接调用.S7-200也有这样的软件的!另外你和200通讯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只需要用S7-200的自由口通讯就可以了!你可以用MSCOMM控件实现!

网友D:
不需要opcrcw.da,PC acess是OPC服务器,现在你需要的是开发OPC的客户端,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需要,我可以给你。)。另外,s7-200的自由口协议非常简单方便,你可以通过串口通讯实现。能给我份你做的和opc和300通信的vc源程序吗?我想研究一下!qishurong@sina.com

网友(2006-10-19):
哪里有这么复杂,应当是是标准的。关键服务器端有没有正确读出程序--这个是由西门子的softnet完成的。剩下的和西门子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将任务分成两步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