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多个1761-NET-AIC走485和Rslinx通讯

楼主(2006-09-19):
多个Compactlogix 1769-L31的CPU通过1761-NET-AIC转接,走485信号线,串接到ADAM模块,再把485转回232接入电脑的串口,Rslinx通过设定可以接收信号的~~~~问题是~~~~如果其中一个1761-NET-AIC的信号出现中断,如1761-NET-AIC的485接口的某个接头脱落,那么正常应该在rslinx软件发现单个CPU断讯而已,但是~实际情况是---会导致整串上所有的CPU断讯!!!!
物理链路上,形象的说,一条主链路线,设备如果要加入,只需要把自己的通讯线搭接在主链路上,如此主机就可以收集该设备的信号;如果设备自己的搭接线脱落,怎么可能导致整个链路失效和断讯??我一直没想通!也没解决!是不是AIC模块接线上,它的4芯信号全部要收集,或是COM和GND要短接???
为什么会这样???哪位高手遇到过,被解决的?请赐教!!小弟先拜了,我的邮箱deehou@163.com
Rslinx端设定为DF1 polling master driver;其他设定为默认

网友(2007-09-25):
这么久还没人来帮忙,是小气还是没高手? 等的我好急!!!

网友A:
按你的描述如果你有是个L31,分别为A,B,C,D, Adam模块为E,那你的485 总线网络应该为
A---B---C---D---E, 如果你A,B,C,D中任一节点发生故障,应该不会导致其他节点通讯崩溃。所以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